磁性开关串联问题求教!

楼主(2009-03-02):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原来我们有2个磁性开关串联后,进入PLC的数字量输入卡件的其中一个点,其地址号是0203。现在业主要求再串2个进去,不知道有什么要注意的没,怕烧电磁开关!!

网友A:
电磁开关?是两线的还是三线的?如果是两线的就没事,三线的也可以,只是电压衰减了可能会出现不稳定!

楼主:
我测试了下,通过一个开关有3v的压降,现在经过了两个开关,24v的回路电压还有18v左右,我想可能再接2个进去,还有12v左右,应该不影响吧!

网友B:
12v低了点,你可以提高电源电压,如提高到27V左右!还有一种办法是用继电器转。

网友C:
磁性开关的工作电压为5V,PLC24v的回路串联4只磁性开关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C:
磁性开关的工作电压为5V~30V

楼主:
请问如何用继电器转啊???三楼....这个我太明白.

楼主:
还想问一下..是不是PLC的数字量输入卡件的输入电压能够达到5v,就相当于有了高电平了..就相当于有了逻辑的1了..是通过这样来考虑能够串联磁性开关的

网友D:
串入数量肯定有限制,要看磁性开关的技术数据、使用要求如何?磁性开关串联可以适当减少plc的I/O点占用,但还要考虑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E:
磁性开关其实就是干簧管开关

只不过里面串联发光二极管电路

如果是4个串联,24V压降12V,就用12V继电器,继电器触点再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