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配置,以及PLC在数控机床上的作用

楼主(2009-03-02):
各位大家好:

        现在项目需要设计一台三坐标数控铣床,只要用作切削实验,运动较为简单,精度要求一般。机床基本配置如下:

光机:台面尺寸1700*800X行程1500,丝杠导程:10mm。其他略。

驱动电机:X,Y,Z:广数的全数字同步交流伺服系统。扭矩:24N*M,1500rpm。

主轴电机:广数的全数字异步主轴交流伺服系统。15KW,8000rpm。

控制卡:固高,GE系列,4轴卡。

光栅:贵阳新天。分辨率5um。精度:正负5um。

该配置是否合适呢?有什么隐患没有?调试起来会不会

看到很多机床有PLC,主要用作什么用处呢?原来用过PMAC做试验仪器,没有用到PLC。实际加工是不是一定要用PLC来实现弱电对强电的控制呢?PMAC内部有内置的PLC程序,可以实现对IO输入点进行检测。

希望各位大虾,多多指教。人员有限,我一个人要把这个机床组装出来,肯定有很多问题,望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A(2010-09-26):
这台机床不小啊,从工作台来看,丝杠略小。

伺服电机扭矩好像有点小。

没有用过运控卡,不过如果PMAC内部有内置PLC,可以实现对IO输入点的检测。那就没必要再装PLC了。

网友B:
内置plc那也是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