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线上有电压

楼主(2009-03-02):
控制回路的屏蔽线,200VAC的,用万能表量有60V电压,是什么原因引起?把他接到零线上就消失了(地零共线)

楼主:
电线没有任何破损的地方。也没有与大于3KW电机线并行

网友A:
220VACN线是接地的,线与屏蔽层之间存在电容,,屏蔽层悬空时对地有电压,正常.

网友B:
感应电来的,是不是屏蔽层没有接地啊.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C:
屏蔽层不接地,干扰比不用屏蔽线还大

还有就是屏蔽层一般单端接地,最好单端接地,不要接零线

网友D:
最好单独接地

网友E:
通常情况下,屏蔽层需要接地的,你这个电压多半是感应电。

很多工控设备如:交流伺服、变频器对屏蔽的接线都有一个明确的要求,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说明书找到一个正确的接线方法。

网友F:
屏蔽层一端接地,另一端悬浮。

网友G:
220VACN线是接地的,线与屏蔽层之间存在电容,,屏蔽层悬空时对地有电压,正常.

所以屏蔽层要接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220VACN线是接地的,线与屏蔽层之间存在电容,,屏蔽层悬空时对地有电压,正常.

我觉得9楼说的很好

所以屏蔽层要接地

网友I:
建议你把屏蔽线直接接地不要接零接零可能要影响你的机器运行看看你周围有没大频率机器如中频炉

网友J:
会不会是感应电?

网友K:
屏蔽层一定要接地的

网友L:
建议单独做可靠地接地系统,把零线与接地线彻底分开,所有屏蔽线统一接在同一个接地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