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CC的若干问题

楼主(2009-03-03):
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我装的WICC在我的台式电脑上,总是激活不了项目,就是激活到百分之40的时候,就没反应了,这是为什么啊?还有笔记本连接PLC的时候,总是连接不上,又是什么问题可能呢,我刚接触到西门子,现在有没这有关的资料,烦请知道的老师,朋友们说说

网友A:
1.你没有说清楚现象,激活不了很大可能是你没有安装授权,或者授权不可用.

2.连接PLC的时候要设置PG/PC连接方式,是PPI?MPI?PROFIBUS?当然还有其他

网友B:
1、项目名,PC的用户名,项目保存路径中严禁使用中文字符,否则将导致无法激活的状况。
2、请详细描述电缆的类型,以及如何设置相关通讯参数和PLC的系列型号。

相关的资料可以参照西门子官方网站提供的手册。

Good Luck~

网友C:
激活不了有提示的,可以看出什么原因

楼主:
提示是许可证过期,激活到一部份,进度光标就不动了,等多久也没反应的了。厂里也是同样的安装,但都可以用的。

网友D:
关于激活问题,你说的如果是进入运行状态,则不能完成的原因跟你的项目启用了变量记录和报警记录有关,当你的项目有较多的变量记录时,激活可能会停止;还有就是跟你的项目所放的目录有关,在某些时候,当项目目录不放在默认目录的情况下,在启用了变量记录和报警记录的情况下,会产生这种情况!关于笔记本不能连接的问题,原因太多,说不好

楼主:
看来这里面还真不是靠自己摸索可以学会的,那再请教下,我想买点资料,比如书啊。买什么样书的比较好,要通俗易懂的,较全面的。我们这是小城,该到哪去邮购网购啊什么的?求老师们推荐一两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这里面还真不是靠自己摸索可以学会的,那再请教下,我想买点资料,比如书啊。买什么样书的比较好,要通俗易懂的,较全面的。我们这是小城,该到哪去邮购网购啊什么的?求老师们推荐一两本。

初学:
《深入浅出西门子Wincc6一书》
入门后:
《西门子Wincc使用手册1.2》《西门子Wincc组态手册1,2,3》《西门子Wincc通讯手册1,2》
中级:
西门子Wincc软件的相关Help,ODK相关资讯。
高级:
微软VBS脚本技术手册,MSDN开发者文档,熟悉C语言或者VB语言。

以上只是辅助,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开展想象力以及要勤于动脑筋,随便什么问题首先自己设法解决,努力过无法解决才求教,在过程中进步。

以上

网友E:
最大的可能是你的项目名中有汉字,也有可能项目文件被破坏

楼主:
提示是这样的:

外部或归档的个数超过软件需可所允许的范围

不允许着创建新的外部变量或进行修改

软件和要打开的文件我都是从刚在另一台电脑上拷过来的,哦,还有提示许可证已过期。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望老师们指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提示是这样的:

外部或归档的个数超过软件需可所允许的范围

不允许着创建新的外部变量或进行修改

软件和要打开的文件我都是从刚在另一台电脑上拷过来的,哦,还有提示许可证已过期。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望老师们指教了

授权无效或者有效授权的点数少于实际需要开启项目的授权。

对于前者,你的授权存在问题,解决方法是,正版的联络西门子授权服务中心,非正版的请自行在网络上用google会找到很多答案。

对于后者,你只有使用更高授权点数的授权方能开启,比如,当前授权为256点授权,你要打开1024点的项目,就出现此提供,将授权提升为1024点授权或以上,就可以了。

Regards

楼主:
谢谢yuanle 老师,我从新找个受权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啊,郁闷了。今天特意去看了用另一笔记本装的WICC,同我的电脑上激活时显示是一样的,但最终是可以打开项目画面的。WICC软件是在笔记本上拷的,项目也是那上面的。我就搞不懂究竟是哪出问题的了。

还有一点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就是系统在激活时提示有一条受权没有安装,是SIUPA9WRC3-。但是笔记本同样提示这一条,但却可以用。????

网友B:
该授权是WinccRC1024点升级授权~~仍然是原先的授权问题,对于该问题,或许你在Google可以找到很多,鉴于工控网的影响力,讨论非合法授权恐怕有众多不妥。

以上

楼主:
我现在是六神无主了,只要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就什么都不顾了。

yuanle 老师看来是这方面的专家了,你说是授权问题吧,怎么我拷的同一个授权文件,他装上没问题,我这里就有问题了呢?我们已经装了两台机了,唯独我这台不行。

重装系统几遍了,老是那样。

网友F:
你的操作系统是纯洁的专业版吗?要正规安装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终于解决了,原来是项目文件的过,我重新拷贝了个文件过来,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G:
路过看看,长经验呀!

网友H:
只有出现了问题,才能学习到更多,因为会激励你不断的找出问题的答案,我也学习了,避免日后出现类似的情况!!!

网友I:
我也遇到过项目文件出问题,打开到70%不动的问题!~

网友J:
项目中存在汉语的原因!

楼主:
又问题来了,麻烦老师们解答:我试做了个小项目,我用西门子仿真软件来仿真,WINCC画面却不能和程序连接,打开WINCC管理器的那个程序连接状态,提示是断开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设置什么了。(以前有做好的项目可以和程序来仿真的)

网友K:
我也碰到过类似情况,运行进度条1进行到61%(报警记录运动系统),进度条2进行到5%(正在初始化归档管理),然后就再也运行不下去了,然后提示:数据库上下文不存在或无效!按确定后出现:无法装载文件xxxxxxxx,以前一直能正常运行的!后来将克隆备份恢复,仍然没有解决问题,最后实在没办法只好将WINCC、SQL2005全部卸载,再重新安装!重新启动电脑后再打开WINCC项目一切正常了,我一直没搞清到底为啥呀?

网友K:
西门子的东西我一直觉得学起来吃力,因为不管是手册还是提示都是不好理解,不知是翻译的水平太低了还是我的理解能力太低了呵呵

楼主:
有位大师知道,WINCC许可证哪里有下载的,我的WINCC老是提醒我许可证已过期。还有,受权那有下载的,我的授权点数不够

网友L(2015-06-26):
引用 网友A:
1.你没有说清楚现象,激活不了很大可能是你没有安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