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伺服MR-J3的通讯电缆

楼主(2009-03-03):
三菱伺服MR-J3和电脑的通讯电缆能用移动硬盘用的USB电缆吗?

网友A:
只知道安川Σ-V的通讯电缆就是miniUSB的通用电缆。

网友B:
          只能用MR-J3USBCBL3M的USB电缆,放大器的接头是mini-B接头(五针)。

网友C:
只要接口对就可以,普通的线没关系

网友D(2009-05-25):
移动硬盘 什么借口,他能用一般MP3的那种usb线,几块钱就行了

网友E:
要选有磁环的USB线,否则一有干扰就断了

网友F:
我用过自己在电子市场买的3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