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7pro v4.5中电脑USB与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9-03-03):
本人第一次接触PL7 PRO  4.5,现在CPU485口通过编程电缆与电脑USB口连接,电脑操作系统是WINDOWS,XP,PLC用的是TSX  P57103。编程电缆型号记不清。连接后提示Not possible to establish the phsical link with plc address sys via driver untlw01 。

请问,如何配置硬件文件?实现通讯的步骤怎样?是不是缺什么东东?

感谢!!!!

楼主:
顺便说,我用的是测试版的软件,只有20来天使用期限

网友A:
貌似得装一个USB驱动程序才行。

网友B:
没有安装驱动程序,不能连接,你可以用通讯管理程序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需要驱动程序的啊.如果没有话需要自己手动编写一个DDE文件.

网友D:
首先这个编程电缆是需要安装驱动程序的,其次你看看PLC的地址你没有选择。

网友D:
你只安装了平台软件是不够的,看看安装是不是漏掉了什么,我们用的也是TSX P57系列的,还要装UNITELWAY,数据线驱动等等东西

网友E:
变成电缆要选0或者2

网友F(2009-06-15):
我也遇到了相同问题,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G:
从信息看是要装个什么数据线驱动等等,可能是你用的USB线没有驱动吧.所以无法找到地址信息

网友H:
首先USB下载电缆必须安装驱动才能识别,正确安装完USB驱动后,你还得保证在安装PLC软件的时候你已经安装过UNITELWAY的DRIVER.然后在UNITELWAY管理中修改USB电缆的COM口,这样就差不多能正常连接上了.另外还有个例外,以上都设置正确也有连接不上的时候,可能把UNITELWAY管理的Advanced的OTHER中2个默认的-1修改成4就可能连接上了

网友I(2023-07-06):
我符合要求,为什么要写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