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intouch和水晶报表问题

楼主(2009-03-03):
      在机器上安装水晶报表,安装完以后。在INTOUCH中导入水晶报表的active x控件。ActiveXReportViewer4和EmbeddableCrystalReportsDesig1但里里面的方法和属性为什么不能用啊。比如做一个安钮里面做的脚本如下:

#ActiveXReportViewer4.DisplayBorder=1;
#ActiveXReportViewer4.DisplayToolbar=1;
#ActiveXReportViewer4.DisplayToolbar=1;

运行。。点击按钮完全没有反应

使用

#ActiveXReportViewer4.visbile 可以把这个控制显示或隐藏其它的属性和方法完全不可用。

还有使用以下这二个附值的方法错在那里。

#ActiveXReportViewer3.ReportSource="d:\report1.rpt";
#ActiveXReportViewer3.GetViewName= "d:\report1.rpt";

请高手指点一下。在线等或加QQ48356026谢谢啊

网友A:
命令不对,先用VB试一下控件功能再调

网友B:
Dream Report 可以实现和Intouch无缝链接,不需要编程,实现所有复杂的日报,年报,季报等任何生产管理表。 可以和Dream Reprot办事处联系或Wonderware 经销商联系。他们会给你详细资料。或者也可以和Dream Report 肖工程师联系, MSN:drchinasupport@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