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03):
本人用单片机+SIM300模块做一个GPRS终端(GPRS模块与MCU做在一个板子上),与监控中心服务器进行建立连接,由于初次接触GPRS模块,故有一些问题请教

1. 向服务器发送数据时,AT+CIPSTART="TCP","IP ADDRESS","PORT" 建立连接之后,需要用CIPSEND发送数据,接受到“>”后才可发送数据,而我的数据是事先以二进制形式存储在send_data【8】中的,是否要先转换为ASCII码?存储在SEND_DATA_ASCII【】数组中,我的做法是这样:

SEND_GPRS_CMD(sizeof(CIPSEND),CIPSEND); //发送AT+CIPSEND
if(REC_CIPSEND() != 1) return(0x55); //接收到“>”,没有收到“>”,直接返回

SEND_GPRS_CMD(sizeof(SEND_DATA_ASCII),SEND_DATA_ASCII); //发送数据

不知可不可行???

2.要让SIM300模块能上网,除了TXD,RXT引脚之外,其它引脚如DCD,DTR,RTX,CTS,RI等引脚需要与MCU相连吗???

3.SIM300 IO口的电压是3VTTL,而我用的MCU单片机的IO口是5VTTL,中间有没有必要进行电平转换,网上有人说只要3VTTL的IO口的耐压能超过5V就可以直接相连??

4.最后关于心跳包的发送,在什么情况下发送心跳包比较合适,发送心跳包是否与发送数据一样,直接用AT+CIPSEND即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