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2000.90kw 过热报警维修方法

楼主(2009-03-03):
   本单位有一台EV2000 90KW变频器最近老报过热{不安定故障},经监测温度在50c~60c之间没有达到报警温度,更换温度检测电阻后故障依然再现。后发现CPU板与驱动板之间的20P  FCC排线氧化造成接触不良。在市场上没有买到同样的排线,将原排线氧化部分剪掉,后端白色绝缘部分用刀片挂掉。再上电一切正常。

网友A(2009-06-27):
专业实习一下吧,这样是最好的了。

网友B:
经验型,顶一下,希望介绍点理论

网友C(2009-08-15):
很好!别的变频器也遇到过!

网友D(2009-10-21):
FCC排线市场上很难买道,剪断重做是很好的方法。

网友E(2009-11-27):
学习了,还可以这么干。

网友F:
细心就能战无不胜,加油吧朋友们

网友G(2009-12-30):
这个经验分享不错,但是可以自己把排线接接,这样是不是更好能

网友H(2010-05-08):
不知是不是IGBT模块内的温度检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