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MRON PLC 编程

楼主(2009-03-03):
本人一直学习的三菱FX2N 最近做一套题目 要求OMRON编写

题目放这边 望大侠们赐教

1. 一台功率为7.5KW的电动机,要求采用按钮、指示灯等控制其正转、反转、停止。请画出相应的电气控制原理图,并对所需的所有器件进行选型,要求采用施耐德生产的GV序列电动机保护断路器、LC1序列接触器、XB2-B/E序列按钮/指示灯,继电器采用OMRON的继电器。
2. 要求用PLC来实现第1题所要求的电机的控制,请画出相应的电气控制原理图,并对所需的所有器件进行选型,做出相应的I/O分配表,编写相应的PLC程序。要求PLC采用OMRON公司生产的CP1H序列产品,其余器件要求的生产厂家与第1题相同。
3. 以上所有电气原理图采用AutoCAD绘制。施耐德公司及OMRON公司的选型样本请从网络上下载。

本人邮箱  tg5xq@163.com

网友A:
是啥题目。。。你是初学者吧。

楼主:
对:XXZHONG 关于

是啥题目。。。你是初学者吧。

内容的回复:题目不难 可 关键是 门在哪我还没找到 因为我学的是三菱 突然拿个欧姆龙的给我 真难死我了;  还有选型什么的 真头痛 用CAD 更是为难人吗

网友B:
呵呵 太简单啦 自己做吧!

学点东西

网友C:
你是不是还是学生啊?

其实不同品牌的PLC都是差不多的,你只要找个OMRON的编程手册看下就好了!

有需要可以跟我联系,大家一起学习,共同提高!

QQ:331012751

MSN:zgjsyzgyzg@126.com

E-mailzgjsyzgzyg@126.com

网友D:
给钱我教你.......

网友E:
怎么看这么都像是题目,哪里出的?考试?应聘?

网友F:
太简单了,应该是学生.

济南威龙qq:23840191

网友:
建议自己做,也可以联系我

网友G:
会三菱 不会欧姆龙 一般不应该

不行找我

QQ 380311035

网友H:
都是小日本的东西,会三菱的就应该会OMRON的啊!你太强了,CAD就更容易了,现学都没问题啊

网友I:
自己动手,学到的是自己的

网友J:
非常简单啊,正反转,加指示灯,如果不是学习或考试,用个PLC都是浪费,接触器互锁控制都足够了.至于那些选型,你自己随便找找供应商的网站,根据他们提供的型号,根据你的功率,电压电流,很容易定下来的.CAD如果觉得为难,都真的是为难你了.学电的,不会CAD,真的没办法发展下去的.除非你只想当个给人打下手的基层电工.

网友K(2009-07-22):
99%还没入门的或是刚刚入门的!

网友L:
欧姆龙plc故障代码0x009b怎么解决啊  高手指点一下 zhangjunjun98@yaoo。com.cn

网友M:
最好自己做,很简单的,自己做了会有成就感的。

网友N:
fengyun30838@163.com

我也要 谢谢

网友O:
太简单了,应该是学生.
.............................

网友P:
都说简单,发一个撒

网友Q:
天啊,就这样的东西还难啊,那你以后工作如何做呢???

网友R:
学生 一定是 课后作业吧 自己做

网友S(2009-09-23):
嗨,你不是帮别人设计东西吧,自己直接用别人的劳动成果,虽然很简单,画图、选型等等,别人是要时间的,估计要一个小时,别人的时间不要钱啊,写个程序就得了,还要图纸、选材料?

网友T(2010-09-20):
福建福大自动化汕头分公司的笔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