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输出问题

楼主(2009-03-03):
PID控制器的开关量输出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这样:

当调整好PID后,控制器根据检测值和设定值的差值,自动调整输出周期。例如,加入相差1%时,输出3S,相差2%时,输出10S。。。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PID是模拟量输出,怎么有开关量呢?模拟量由伺服板处理输出驱动了

网友B:
PID的解释是

 比例带P是指使调节输出根据测量值PV和设定值SV之间的偏差DEV按比例变化时的偏差范围     再次 设置比例带相对于测量值范围的百分比  当比例带宽时 相对于某偏差的调节输出变化减少,偏移量(静差)增加     当比例带窄时 相对于某偏差的调节输出变化增加,偏移量(静差)减小    P值越大,输出多,升温快。易超调,P值越小,输出少,升温慢,不易超调

   积分时间(I) j积分时间是纠正比例作用产生的偏移量(静差)    当设置一个长的积分时间,偏移量纠正作用弱,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纠正偏移量。 当设置一个短的积分时间,偏移量纠正作用强,然而,若设置太短的积分时间,发生振荡(振动)

微分时间(D)  微分作用两个方面,它能预先改变控制输出以减少外部干扰的影响,并且抑制积分作用引起的过冲从而提高控制稳定性。设定微分时间越短,微分时间越弱,反之设置微分时间越长,作用越强。然而太长的微分时间,发生振荡

  累了,后面MR  DF  DB  我就不写了,该吃饭去了   ,         LZ可以不要去太在意PID       一般仪表都有一个AT自整定的功能,你可以启动自整定,让仪表自己去修改仪表的PID

网友C:
PID俺不太懂哦。不过应该程序里面吧。

网友D:
比例,还有微积分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E:
PID控制器的开关量输出什么意思呢----仪表的输出是开关量输出,这就是所谓的带式输出形式。仪表工作模式是继电器控制模式(bang-bang控制)PV超过SV一定的带宽值后,继电器得电动作,当PV返回至SV一定的带宽值后,继电器失电复位

网友F:
7楼的朋友介绍的正确,但这种控制方式不是很准确。

网友G:
PID控制器的开关量输出就是继电器输出,一般设定的是测量值,当测量值达到设定值时候继电器得电动作,低于设定值时失电,一般是在回差范围值内。(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E:
这种开关量输出的仪表控制方式也叫做位式控制,其过程特性上在输入信号的正反方向不重合,有回差,即带宽。位式仪表据回差宽度不同分为宽带和窄带仪表2种,此类仪表区别于有标准控制直流信号(0-10v或4-20mA)的连续控制输出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