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报警,代码7301, 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9-03-03):
ACS800报警,代码7301, 编码器问题!!

本人准备用ACS800变频器,和Autonics编码器(NPN型)组成闭环速度控制,编码器的棕色线接ABB编码器模板V OUT,蓝色线接0 V,黑色线接CHA+,但是现在变频器总是在开始运转时候报警,代码7301,复位后倒是不再报警,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嘻嘻

网友A:
没有接B通道吗?注意电压等级.

楼主:
不接B通道不可以吗?我只是用到一项啊!电压连接的正确,就是24V!

网友B:
确认ABB的变频器是否可以接收NPN的OC门信号。一般ABB属于欧系的设备,可能不接收NPN型(日系)信号,或不太稳定,集电极开路型的编码器抗干扰、信号远传性、电路保护性都要比推挽式或差分型差一些,不推荐用于变频控制中。

网友B:
ABB的变频器,有的是24V 的A+/A-,B+/B-,Z+/Z-的差分带反相的接口,选用这种输出的编码器,抗干扰,信号远传是最好的。例如德国的海德汉就有,信号可以传300米且抗干扰,我们在海军基地就是用的这种编码器跟ABB连的,距离是190米,信号稳定、抗干扰。

楼主:
ABB的编码器模板的手册上说是可以接收NPN的信号(Open collector),但是好像要在 V OUT 和CHA+之间要并一个2.0K的电阻,我接了一个,还是不行,报警7301依旧。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将Autonics编码器(NPN型)换成欧系的梅尔编码器,变频器运行就正常了。

看来真的是不支持日系的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