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电路用三相空开代替热继电器

楼主(2009-03-03):
这样好吗?现在好多电机启动柜就这么用的。

网友A:
空开带过载保护功能,是有好多人用,也没看怎么出过事

网友B:
热继电器有明显的反时线保护曲线,是符合GB14048.4的,但断路器只是段的保护,比如大于2小时不动作或动作.......

有区别的

网友C:
有电机专用空开,如施奈德GV11系列

网友D:
我赞成2楼的意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热继电器有明显的反时线保护曲线,是符合GB14048.4的,但断路器只是段的保护,比如大于2小时不动作或动作.......

有区别的

的确是这样的,空开的选择我们一般都选择稍大一些,这样会对电机的保护不力,所以最好是分开。

网友F:
我认同不可,如果可以代替的话,那就不用生产热继电器了.两者的特点不一样.

网友G:
空开的过载保护和热继电器的保护原理是一样的,热元件都是双金属片,可是,空开的过载保护值是不可调的,怎么适合你要保护的电机?热继电器的整定值是在一定范围连续可调的,根据要保护的负载整定。电机保护开关是空开和热继电器的结合体,可价格较高。

网友H:
普通空气开关提供的是短路保护,而热继电器提供的保护是过载保护,是两个不同概念,不能相互代替,两种保护都要有。

网友I:
断路器有二种类型,线路保护型与电动机保护型,后者兼有热继电器功能,很遗憾许多电工只知线路保护型断路器,而不知电动机保护型断路器。

网友J:
同意楼上的观点,的确有电动机保护专用断路器,上面兼有短路和热过载保护功能,同时有至少一对辅助触点,多数为NO的,可以作为断路器状态反馈,很多系统将此触点接入PLC监控断路器的通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