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配伺服变压器

楼主(2009-03-03):
我现在有三个3.8KW的交流伺服电机,需要选一台伺服变压器。应该选多大的变压器呢?有人说是总功率的60%,有人说是总功率的1.5倍。那个更合理一些呢?

网友A:
3.8KW..............

楼主:
电机的额定功率是3.8KW

楼主:
没有人会么?

楼主:
都等一下午了耶 真想骂街~~~

网友B(2009-04-23):
P0为变压器功率 P0>(P1+P2+P3)/N  N一般取0.6    P1为第一台伺服功率,.........

网友B:
态度好点,人家才肯教

网友C(2009-06-12):
选择多大的变压器还要参考伺服电机的最大电流,实际负荷等参数,同功率电机惯量不一样需变压器容量大小也不一样,多数情况是伺服电机功率/0.75=变压器容量,                             高质量三相智能伺服变压器厂家:0755-83765658-805柯汉强,www.sano-sano.com

网友D:
“7楼”能给出“三相智能伺服变压器”的功率因数和谐波指标吗?

网友E(2009-07-27):
选择多大的变压器还要参考伺服电机的最大电流,实际负荷等参数,同功率电机惯量不一样需变压器容量大小也不一样,多数情况是伺服电机功率之和*1.5=变压器容量, 放小一点也可以,只要不是同时达到最大电流。另外每台变压器最好不要超过三台伺服。

我公司专业提供智能型伺服变压器-----交流伺服电机专用
输入:三相四线 360V--420V
输出:三相三线 200V--230V
可配:安川,三菱,三洋,松下,富士,台达,东元等伺服电机!
QQ:253114002

网友F:
大成恒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数控机床改造维修服务商
大成恒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数控工程部是专业从事西门子数控系统改造、调试及伺服驱动系统维修的高科技企业。经过不懈的努力,我公司现已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几家有实力承揽西门子全部数控系统改造、调试与全部类型伺服驱动系统维修业务公司。我们以现代企业管理机制和国内外西门子自动化工程师队伍为依托,本着客户至上的原则,确保在最快的时间内为企业解决难题,排除故障。
一、西门子伺服驱动系统维修分类
(以下型号设备我公司均有测试台可完全实现加负载实验,将避免故障设备修复后反复回现场测试,可保证修复质量。(祥见网站 http://www.adchy.com )
A、 驱动系统单元(维修): MASTERDRIVE MC / SIMODRIVE 610/650/660/611/611A/611D/611U/等。
B、伺服电源:6SN1145系列、6SN1146系列(各类报警、输出电压过低、炸机等故障).
C、驱动器插入单元(板卡):6SN1118插入单元(各类报警)。
D、基本伺服驱动器型号:伺服驱动器 6SN1123系列;
6SC6110系列6SC6111系列6SC6112系列6SC6100系列6SC6108系列6SC6120系列6SC6130、 6SC6140、6SC6170、6SC6620系列6SC650系列、6SC660系列等(各种报警、主轴抖动、无执行反应、炸机等故障)。
E、伺服电机:1PH系列、1FT系列、1FK系列(轴承、绕组、端盖、编码器等).
F、手轮(手持控制单元):6FX2007全系列。(虚显、无执行反应、无显示等)
二、机床改造及维修
我公司可提供机床数控系统整套从咨询、设计及改造交钥匙工程。可对机床电气故障提供现场判断及抢修。
三、技术特点
根据报警号与故障现象与设备电路设计相接合,判断故障点;对应故障应用原装进口检测设备,确定故障点。我公司有西门子独特的器件通道,对维修专件可从德国购到,确保修复。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洁 手 机:13911077842
电 话: 010-88603269 传 真: 010-88603269-8005
http://www.adchy.com (工程部网址) E-mail: jack_13833@sina.com
http://www.dchy.net.cn(商务部备件销售网址)
北京办事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22号院9-1-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