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如何使用示波器测量变压器一二次侧电压相移

楼主(2009-03-03):
请教大家:

现在有一个YD11的变压器,380/12V

现在想使用示波器两个通道同时测量两个电压相移,一个探头夹在一次侧UAB间,另一个探头夹在二次侧Uab间,此时形成了回路将二次侧探头损坏。

请问大家,现在示波器两通道非隔离,怎样使用简单的办法在不购买隔离通道示波器或者隔离差分探头的条件下,用两个探头测量一次侧二次侧电压?

网友A:
变压器也有相移呀,不知道呀

网友B:
拆除示波器电源插头的E极(地线)连线.

网友B:
还有,使用时示波器应放在绝缘物上,

网友C:
老兄,你在研究什么?还去测相移?不过你这好象是一个同步变压器,这样试一下行不行:先测高压端,记下波形位置;再测低压端又观测波形,就可知道相移.就象用示波器定相序那样.

网友C:
(上条鼠标按错了)老兄,你在研究什么?还去测相移?不过你这好象是一个同步变压器,这样试一下行不行:先测高压端,记下波形位置;再测低压端同时观察波形,就可知道相移.就象用示波器定相序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上条鼠标按错了)老兄,你在研究什么?还去测相移?不过你这好象是一个同步变压器,这样试一下行不行:先测高压端,记下波形位置;再测低压端同时观察波形,就可知道相移.就象用示波器定相序那样.

此言极是。是同步变压器。前后两次分别测量的波形如何观察相位关系?

网友B:
拆除示波器电源插头的E极(地线)连线..

我们都是这样做的,使用双踪示波器的两个探头测同时量原边可控硅变流电路与控制电路的相位关系,不会出问题.

楼主:
请问老师探头怎么夹?

示波器的两个地和插头地线是通的,现已将插头地线拔除。

ch1探头的红夹(信号夹)夹在一次侧A相,黑夹(地线夹)夹在一次侧B相。

CH2探头的红夹(信号夹)夹在二次侧a相,黑夹(地线夹)夹在二次侧b相。

变压器YD11,变比380/12.

接上去时二次侧夹子的地线夹烧坏。

如何寻找公共点(两个CH通道的地线夹在何处)?

引用 网友B:
关于

拆除示波器电源插头的E极(地线)连线..

我们都是这样做的,使用双踪示波器的两个探头测同时量原边可控硅变流电路与控制电路的相位关系,不会出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探头怎么夹?

示波器的两个地和插头地线是通的,现已将插头地线拔除。

ch1探头的红夹(信号夹)夹在一次侧A相,黑夹(地线夹)夹在一次侧B相。

CH2探头的红夹(信号夹)夹在二次侧a相,黑夹(地线夹)夹在二次侧b相。

变压器YD11,变比380/12.

接上去时二次侧夹子的地线夹烧坏。

如何寻找公共点(两个CH通道的地线夹在何处)?

引用 网友B:
关于

拆除示波器电源插头的E极(地线)连线..

我们都是这样做的,使用双踪示波器的两个探头测同时量原边可控硅变流电路与控制电路的相位关系,不会出问题.

网友E:
如果仅仅是要测相移,可以用光耦把380V的信号隔离取出,就可以和次级共地用示波器观察了。

理论分析: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的电压波形是没有相移的。你所关心的相移是由初次级不同的接法引起的,分析一下不难解决。

网友B:
LZ:

使用示波器来测量两个不共零的电路,心中必须明白:怎样做才能不致于造成短路!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认真考虑,考虑清楚了再做,以免造成损害......电路是五花八门的,这要靠自己和你周围的同事.

就你的话题来说事:

你要测量Yd11变压器的相移,正确制造和接线当然是Uab落后UAB30度,但不正确的制造和接线那就可能变成Yd1,Yd3,Yd5.....

1.首先,你必须判断你的12V以及与它相连的电路有没有接地,如果有,那就不能象你开始那样做.要做那就要解除所有接地点

2.拆除示波器电源插头的E极(地线)连线.. 示波器应放在绝缘物上

3.1组探头的探头线接接变压器的初级的A,0线接B.另1组探头的探头线接接变压器的次级的a,0线接b.

4.绐变压器接通3相380V电,观察相移.

这时,你的示波器及12V都带电,务必小心!!

楼主:
这样做是对的。

已经焊了个板子采样

谢谢!

引用 网友E:
关于

如果仅仅是要测相移,可以用光耦把380V的信号隔离取出,就可以和次级共地用示波器观察了。

理论分析: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的电压波形是没有相移的。你所关心的相移是由初次级不同的接法引起的,分析一下不难解决。

楼主:
不行啊,示波器的两个探头的地线在示波器内部是通的,这样接就等于把一次侧B相与二次侧b相短接起来了。

还是做个电路来看。直接夹上去不行。老师的意见很有帮助!

引用 网友B:
关于

LZ:

使用示波器来测量两个不共零的电路,心中必须明白:怎样做才能不致于造成短路!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认真考虑,考虑清楚了再做,以免造成损害......电路是五花八门的,这要靠自己和你周围的同事.

就你的话题来说事:

你要测量Yd11变压器的相移,正确制造和接线当然是Uab落后UAB30度,但不正确的制造和接线那就可能变成Yd1,Yd3,Yd5.....

1.首先,你必须判断你的12V以及与它相连的电路有没有接地,如果有,那就不能象你开始那样做.要做那就要解除所有接地点

2.拆除示波器电源插头的E极(地线)连线.. 示波器应放在绝缘物上

3.1组探头的探头线接接变压器的初级的A,0线接B.另1组探头的探头线接接变压器的次级的a,0线接b.

4.绐变压器接通3相380V电,观察相移.

这时,你的示波器及12V都带电,务必小心!!

网友F(2009-11-24):
哈哈哈 再测还要损坏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