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两相380V转DC24V的电源吗

楼主(2009-03-03):
请问有两相380V转DC24V的电源吗?变压器好像可以转,但是变压器的厚度有点大,安装位置好像不太适合,如果实在没有这种开关电源,最小的这种380V转24V的变压器是哪种?其实功率不需要很大,只有带动两个电磁阀的通断罢了

网友A:
我想应该有吧,常见的开关电源一般都是220V的,有的开关电源厂家还可以定做的

网友B:
见过有这样的变压器,是将控制变压器(380/220/24/18/12)上整合硅桥,输入是380V交流,输出是整流后的24V直流(只是纹波较大,电压也不太准确,主要是为用于为电磁阀线圈供电的粗略控制场合)

网友C:
有的,但是要求不高情况下自己制作一个也不是难事啊

网友D:
自己动手做不就完了,工作场地要求也不是很高,

网友E(2012-05-13):
不知道您需求的功率多大?几路输出?

我们有AC380V/DC5V   AC380V/DC12V   AC380V/DC24V 的系列产品现货,输出有单路和双路  双路输出:DC24V  DC5V

http://www.cecb2b.com/shop/_nic_208985_3619219.html    http://www.cecb2b.com/shop/_nic_208985_3619229.html

http://www.zhongtaijw.com/main.asp?id=16&infoid=208

网友F(2013-07-23):
你可以买一个50w 380v/24v的控制变压器,在买一个整流桥就可以了。

网友G:
是什么环境呢,为什么就不用220的变DC24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是什么环境呢,为什么就不用220的变DC24

网友I:
如果考虑成本,还是建议变压器+整流桥,否则直接购买380V输入的开关电源即可

网友J(2013-10-11):
直接有这样子的产品的http://www.dzmknet.com/product-250.html

可以直接用

网友K(2017-06-16):
可以自己用高压降压芯片XD308H(18-600VDC超宽电压输入DC/DC 芯片)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