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如何做到手动向自动无扰动切换

楼主(2009-03-03):
请教高手,PID控制如何实现手动向自动无扰动切换,谢了.

网友A:
说清楚点啊!!!!!!!1

网友B:
你是不是想要实现通过人机手动自动切换功能啊? 那你在PID指令里边, 该S3+4    0:自动控制方向  1:表示正向动作   2:逆向动作! 你把他设置一下不就可以了

楼主:
手动向自动无扰动切换,是说刚投入生产使用手动控制,等生产状态平衡时,再切换到PID控制,切换前后输出值不能改变.

网友C:
一般来说,手动运行稳定后向自动切换是不会有大扰动的!直接切换就可以了。但是自动向手动切换就一定要做无扰动了!可以把自动输出实时给到手动输出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想实现自动过程向手动过程的自动切换的话,你可以把自动控制的输出和手动输出做比较,当两者相等(或在一定范围内时)就可以实施切换!

网友D(2009-04-25):
谢谢,我试一下,多谢啊

网友E(2009-06-28):
密切关注中,请高手门继续发言!

网友F:
为何要做2种模式的切换???

网友G:
手动向PID控制切换一般是不会出现扰动的,自动向手动,除了可能用4楼的方案,还可以用斜波切换。

网友H:
顶起4楼的,不错不错

网友I:
手动向自动的无扰动切换:  一般的DCS都采用: PV跟踪,

PV跟踪:即手动时,设定值SP跟着过程值PV跑,

设个选项开关,有的工艺人员不喜欢PV跟踪,因为SP值被冲掉了。

网友I:
楼主可能提的不是我上面说的这个扰动,那一定是:

自动与手动 时的输出一致,这太简单了:

手动输出的变量用 MV表示,自动输出的变量用OP表示:

手动时:   MV--->OP

自动时: OP-->MV

就这么简单得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