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缺相P11的22KW

楼主(2009-03-03):
本人有一台富士变频器输出缺相。V相缺。更换过PC4506驱动光偶6个。IGBT用万拥表测没问题!求求各位大虾帮帮我1

网友A:
驱动电压正常吗?静态和动态的?

楼主:
pc4506的5PIN和8PIN的电压为15.8V。

楼主:
我没接电机量测,缺相。在run机时6脚和8 脚有交电压4.2V左右。

楼主:
驱动板上ZD1~ZD6为何用?PC12~pc14为何用?求教大哥!

网友B:
反馈测了吗??

楼主:
看来菜了很多吗?多是吹吹,实在没几个啊

网友C:
你在运行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P--U\V\W   和  N--U\V\W  看哪路不对就对照其他来修。。记得加保护

楼主:
这方法我知道。是V相。P与V是420V电压,N与V 是0V

楼主:
终与知道了,换了主板和控制板还这样。模块坏了.打开模块没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