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风机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

楼主(2009-03-03):
1 风机轴承振动超标

风机轴承振动是运行中常见 故障,风机 振动会引起轴承和叶片损坏、螺栓松动、机壳和风道损坏等故障,严重危及风机 安全运行。风机轴承振动超标 原因较多,如能针对不同 现象分析原因采取恰当 处理办法,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 效果。

1.1 不停炉处理叶片非工作面积灰引起风机振动

这类缺陷常见于锅炉引风机,现象主要表现为风机 运行中振动突然上升。这是 当气体进入叶轮时,与旋转 叶片工作面存 一定 角度, 流体力学原理,气体 叶片 非工作面一定有旋涡产生, 气体中 灰粒 旋涡作用会慢慢 沉积 非工作面上。机翼型 叶片最易积灰。当积灰达到一定 重量时 叶轮旋转离心力 作用将一部分大块 积灰甩出叶轮。 各叶片上 积灰不可能完全均匀一致,聚集或可甩走 灰块时间不一定同步,结果 叶片 积灰不均匀导致叶轮质量分布不平衡, 使风机振动增大。

这种情况下,通常只需把叶片上 积灰铲除,叶轮又将重新达到平衡, 减少风机 振动。 实际工作中,通常 处理方法是临时停炉后打开风机机壳 人孔门,检修人员进入机壳内清除叶轮上 积灰。这样 环境恶劣,存 不安全因素, 造成机组 非计划停运,检修时间长,劳动强度大。 研究,提出了一个经实际证明行之有效 处理方法。如图1所示, 机壳喉舌处(A点,径向对着叶轮)加装一排喷嘴(4~5个),将喷嘴调成不同角度。喷嘴与冲灰水泵相连,将冲灰水作为冲洗积灰 动力介质,降低负荷后停单侧风机, 停风机 瞬间迅速打开阀门,利用叶轮 惯性作用喷洗叶片上 非工作面,打开 机壳底部加装 阀门将冲灰水排走。这样就实现了不停炉而处理风机振动 目 。用冲灰水作清灰 介质,和用蒸汽和压缩空气相比,具有对喷嘴结构要求低、清灰范围大、效果好、对叶片磨损小等优点。

1.2 不停炉处理叶片磨损引起 振动

磨损是风机中最常见 现象,风机 运行中振动缓慢上升,一般是 叶片磨损,平衡破坏后造成 。此时处理风机振动 问题一般是 停炉后做动平衡。 风机 特点, 多次实践,总结了以下可 不停炉 情况下对风机进行动平衡试验工作。

1) 机壳喉舌径向对着叶轮处(如图1)加装一个手孔门, 此处离叶轮外圆边缘距离最近, 200

mm多,人站 风机外面,用手可以进行内部操作。风机正常运行 情况下手孔门关闭。

2)振动发生后将风机停下(单侧停风机),将手孔门打开, 机壳外对叶轮进行试加重量。

3)找完平衡后,计算应加 重量和位置,对叶轮进行焊接工作。 实际工作中,用三点法找动平衡较为简单方便。试加重量 计算公式为

P<=250×A0×G/D(3000/n)2(g)

尽快找到应加 重量和位置,应 平时 数据多总结经验。 经验,Y4-73-11-22D 风机振动0.10mm时不平衡重量为2000

g;M5-29-11-18D 排粉机振动0.10mm时不平衡重量120g;轴流ASN2125/1250型引风机振动为0.10

mm时不平衡重量 80

g左右。 达到不停炉处理叶片磨损引起 振动问题 目 ,平时须加强对风门挡板 维护,减少风门挡板 漏风, 单侧风机停运时能防止热风从停运 送风机处漏出以维持良好 工作环境。

1.3 空预器 腐蚀导致风机振动间断性超标

这种情况通常发生 燃油锅炉上。燃油锅炉引风机前一般没有电除尘,烟、风道较短,空预器 波纹板和定位板 低温腐蚀,波纹板腐蚀成小薄钢片,小薄钢片随烟气一起直接打击 风机叶片上, 造成风机 受迫振动,另 一些小薄钢片镶嵌 叶片上, 叶片 动不平衡使风机振动。这种现象是笔者 长期 实际生产中观察到 结果。处理方法是及时更换腐蚀 波纹板,采用方法防止空预器 低温腐蚀,提高排烟温度和进风温度(一般应高于60℃以避开露点),波纹板也可使用耐腐蚀 考登钢或金属搪瓷。

1.4 风道系统振动导致引风机 振动

烟、风道 振动通常会引起风机 受迫振动。这是生产中容易出现而又容易忽视 情况。风机出口扩散筒随负荷 增大,进、出风量增大,振动也会随之改变,而一般扩散筒 下部 4个支点,如图2所示,另 接头石棉帆布是软接头,这样 整个扩散筒 60%重量是悬吊受力。从图中可以看出轴承座 振动直接与扩散筒有关,故负荷越大,轴承产生振动越大。针对这种状况, 扩散筒出口端下面增加一个活支点(如图3),可升可降可移动。当机组负荷变化时,只需微调该支点,即可消除振动。 现场实践效果非常显著。该种情况 风道较短 情况下更容易出现。

1.5 动、静部分相碰引起风机振动

生产实际中引起动、静部分相碰 主要原因:

(1)叶轮和进风口(集流器)不 同一轴线上。

(2)运行时间长后进风口损坏、变形。

(3)叶轮松动使叶轮晃动度大。

(4)轴与轴承松动。

(5)轴承损坏。

(6)主轴弯曲。

不同情况采取不同 处理方法。引起风机振动 原因很多,其它如连轴器中心偏差大、基础或机座刚性不够、原动机振动引起等等, 是多方面 原因造成 结果。实际工作中应认真总结经验,多积累数据,掌握设备 状态,摸清设备劣化 规律,出现问题就能有 放矢 采取相应措施解决。

2 轴承温度高

风机轴承温度异常升高 原因有三类:润滑不良、冷却不够、轴承异常。离心式风机轴承置于风机外,若是 轴承疲劳磨损出现脱皮、麻坑、间隙增大引起 温度升高,一般可以 听轴承声音和测量振动等方法来判断,如是润滑不良、冷却不够 原因则是较容易判断 。而轴流风机 轴承集中于轴承箱内,置于进气室 下方,当发生轴承温度高时, 风机 运行,很难判断是轴承有问题 润滑、冷却 问题。实际工作中应先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问题。

(1)加油是否恰当。应当 定期工作 要求给轴承箱加油。轴承加油后 也会出现温度高 情况,主 加油过多。这时现象为温度持续不断上升,到达某点后(一般 比正常运行温度高10℃~15℃左右)就会维持不变,然后会逐渐下降。

(2)冷却风机小,冷却风量不足。引风机处 烟温 120℃~140℃,轴承箱 没有有效 冷却,轴承温度会升高。比较简单同时又节约厂用电 解决方法是 轮毂侧轴承设置压缩空气冷却。当温度低时可以不开启压缩空气冷却,温度高时开启压缩空气冷却。

(3)确认不存 上述问题后再检查轴承箱。

3 动叶卡涩

轴流风机动叶调节是 传动机构带动滑阀改变液压缸两侧油压差实现 。 轴流风机 运行中, 会出现动叶调节困难或完全不能调节 现象。出现这种现象通常会认为是风机调节油系统故障和轮毂内部调节机构损坏等。但 实际中通常是另外一种原因: 风机动叶片和轮毂之间有一定 空隙以实现动叶角度 调节,但不完全燃烧造成碳垢或灰尘堵塞空隙造成动叶调节困难。动叶卡涩 现象 燃油锅炉和采用水膜除尘 锅炉比较普遍,解决 措施主要有

(1)尽量使燃油或煤燃烧充分,减少碳黑,适当提高排烟温度和进风温度,避免烟气中 硫 空预器中 结露。

(2) 叶轮进口设置蒸汽吹扫管道,当风机停机时对叶轮进行清扫,保持叶轮清洁,蒸汽压力<=0.2MPa,温度<=200℃。

(3)适时调整动叶开度,防止叶片长时间 一个开度造成结垢,风机停运后动叶应间断 0~55°活动。

(4)经常检查动叶传动机构,适当加润滑油。

4 旋转失速和喘振

旋转失速是气流冲角达到临界值附近时,气流会离开叶片凸面,发生边界层分离 产生大量区域 涡流造成风机风压下降 现象。喘振是 风机处 不稳定 工作区运行出现流量、风压大幅度波动 现象。这两种不正常工况是不同 , 它们又有一定 关系。风机 喘振时一般会产生旋转气流,但旋转失速 发生只决定于叶轮本身结构性能、气流情况等因素,与风烟道系统 容量和形状无关,喘振则风机本身与风烟道都有关系。旋转失速用失速探针来检测,喘振用U形管取样,两者都是压差信号驱动差压开关报警或跳机。但 实际运行中有两种原因使差压开关容易出现误动作:1)烟气中 灰尘堵塞失速探针 测量孔和U形管容易堵塞; 2)现场条件振动大。该保护 可靠性较差。 风机发生旋转失速和喘振时,炉膛风压和风机振动都会发生较大 变化, 风机调试时 动叶安装角度 改变使风机正常工作点远离风机 不稳定区, 目前风机设计制造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