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的PLC能否和组态王软件实现通讯?

楼主(2009-03-03):
我用科威的PLC做现场的控制设备,用组态王软件设计监控画面,不知道科威的PLC能否实现与组态王软件的通讯?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虽然没有试过,但是在触摸屏中已经连接过了,因此在组态软件中也是可以通讯的。

网友B:
当然是可以的,我已经用过很多了,而且我们用得最多的就是组态王, 其他也用过!

          用RS232或者RS484都可以,当然最好用RS232的,不过连接线要对应通讯格式制作下。

楼主:
谢谢两位!我试下!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C:
可以的 选三菱的

网友D:
选三菱2N。数据位7位,停止位1位,校验方式我忘记了,奇偶校验你都试一下。可以通信,我指的是232通信

网友E(2009-04-28):
485没用过。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