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钻的正反转?

楼主(2009-03-03):
一台普通的手电钻,因为想装上螺丝刀头,当成电动螺丝刀用,如何让它能正反转,调速使用一个电风扇的可控硅的调速器能实现调速的吗?

网友A:
可改,但难!!!!市场有可逆的手电钻

网友B:
市场有可逆的手电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改,但难!!!!市场有可逆的手电钻

网友D:
博世的,一个手电钻就200左右, 电子市场也有卖几十块钱的国外淘汰的,现成的电批,很好用

网友E:
没必要省那么几个银子,自己改动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还是买个专门用于上螺丝的、可调速的、可充电式电动工具吧

网友F:
可调速的、可逆的手电钻也不贵。

网友G:
淘宝几十元搞定啊,何必麻烦呢?再说搞完不一定好用啊

网友H:
自已要买专门的转换开关进行改线,很麻烦的。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说的有道理,但是咱们是搞技术的,我也就是从技术上探讨一下技术的可行性哦。要是不麻烦,没有一点技术难度,要问各位师兄干嘛?
现在搞安装,很多人都是用手电钻来代替电批用的,理由也很简单,电钻除了代替电批,还可以有电钻的功能,电批的功能就单一了一些,许多人会
买个手电钻,而不会专门买一个电批。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省那么几个银子,自己改动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还是买个专门用于上螺丝的、可调速的、可充电式电动工具吧

网友J:
普通的手电钻加改正,反转理论方法
1. 假设定子a接碳刷c。定子b接碳刷d。
2. 换向方法如下;
a-c,b-d为正转。
那么a-b,c-d就为反转

网友J:
我没有改过,但理论上是可行的。

如果改造好,别忘了通知我

                                                 byhx158@qq.com

网友K:
手电钻不是上面有一个可以搬左搬右的开关吗      可以调正反转呀

网友L:
可以随便任选其一,调换定子两线和碳刷两线。

网友M:
手电钻改的肯定不方便,转数不可能像干电池似的那么多档,另外也沉重!

网友N:
改装正反转肯定是可以的,买一左右拨开关,只要改变一下接线方法就可以了(改变电容接线)。至于调速,那就麻烦多了,调速无非是降压,无论是风扇上的可控调速开关还是电抗器或者串接电容,电压降得太低,容易烧电机,难以撑握,这是其一;其二,安装不方便;其三,苯重。

网友L:
引用<(改变电容接线)。>???不解???

网友O:
买一个就行了,不要这么麻烦了.电工网www.diangong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