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里的FileReadFields函数问题

楼主(2009-03-03):
我在组态王里用a=FileReadFields("C:\Users\user\Documents\MATLAB\adata.txt",1,"MyTag1", 1);
读取数据得时候a怎么等于1呢??
adata.txt里的数据只有一行为:0.012

网友A:
此函数在读出之后返回新的字节位置。但是你应用的好像有问题,这个函数是用来读取csv文件的,txt和csv文件结构不同。你可以用csv文件再试一下。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直接读MyTag1这个值就可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