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信g7变频器故障处理

楼主(2009-03-04):
一台安邦信g7变频器一起动就显示直流母线电压高,经测量高达692v,重新设置参数,延长减速时间,调整输入电压参数值,增加制动电阻都没用。最后检查发现电动机绝缘接近零。换电机,已正常运转。

网友A:
有时电机接地会报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