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变送器如何接入台达模拟量模块

楼主(2009-03-04):
SBWZ温度变送器(4-20mA)   如何与台达模拟量模块连接,一定要加上负载电阻么?如果我需要电流信号,是否可以不用加上负载电阻?

网友A:
 如图所示,好像是电压信号

网友B:
看您的温度变送器输出的是不是电流信号,如果是电流信号,可以直接接台达的模拟量模块。

网友C(2009-10-20):
这是电流信号的接法啊

网友C:
可以跟dvp-ex系列的,直接连接的 啊

网友C:
负载就是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