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实现plc与plc之间的连接?

楼主(2009-03-04):
怎么样实现plc与plc的连接,且用多台plc来做一个项目?具体的流程是什么啊?大家帮帮忙 啊!

网友A:
先做单个plc控制,做完后再用plc通讯链接起来,就OK了!

网友B:
PLC与PLC之间的连接可以通过欧姆龙自己的Controller link直接通讯,实现起来比较方便。QQ:1092939213

网友C:
同品牌PLC都有专一的指令可以实现同品牌PLC联网,功能操作起来很简单

济南威龙qq:23840191

网友:
PC LINK 也可

网友D:
最好选用同样的PLC,最少要用同品牌的PLC,这样相对会省很多事.

网友E:
是啊,我也有这个疑问,有时项目改造i,同一个系统不同品牌PLC之间该如何通讯?请高手指教

网友F:
同意一楼的看法!!!!!

网友G:
看是什么牌子的,这种通讯都是很好实现的

网友H:
每种PLC都有自己的专用LINK口,很容易!同意六楼的说法,同样的PLC,最少要用同品牌的PLC!

网友I:
还有一中方法就是,如果PLC是晶体管型的,有许多多余的输出输入点,直接利用它们传递数据。有用过的没有呀!

网友C:
选用支持modbus协议的PLC

我用过西门子S7-200与台达PLC通讯,用Modbus协议,其他支持modbus协议的plc也可以这摸连接

网友J:
一楼说的就对了!我们公司一个设备用了三台PLC连接起来!

网友K(2009-06-13):
不懂。你给各例子吧。

lxlkw5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