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万能密码50112

楼主(2009-03-04):
前一段英威腾变频器密码忘了,咨询英威腾办事处

万能密码50112,英威腾CHV CHE CHF系列变频器通用

 参数P7-00内修改密码

楼主:
变频器超级密码

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 -B系列的 :57522
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 -H系列的:33582
欧瑞变频器(也就是之前的惠丰变频器)超级密码是: 1888,
1500-G 1500-P 1000-G 200-G的都是通用的
烁普变频高级菜单
P301输入321
A000输入11,刷新程序
P301输入321
A000输入9,进菜单
E001,输入机器G,P
E002额定电压
E003额定电流
E004电压校正
E005不动
E006电流校正
普传PI 2K
PI2000刷新设定方法
1将C01设定为222进入P14
2将P14设定3对CPU刷新,这时显示PI2000
将C01设为222进入P14参数设定,P14设为2,P01为设定机型为G、F,P02设定变频器电压380V,P03设定变频器额定电流,P04设定电压显示,P05设定电流显示

楼主:
台达M

迷你型:
单次解锁
长按ENT或MOD 5秒,即可进入参数设置

永欠解锁
按单次解锁,进入参数设置,修改P76的值为00(解锁为00,加锁为08)

网友A:
不错!挺实用的,以后不怕密码忘了

网友B:
谢搂主和1楼的!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C(2009-04-07):
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 -B系列的5.5kw的怎么不行啊

网友D:
我来教教你

网友E(2019-01-04):
我这有两台输入密码后还是显示END.无奈

网友E:
我这有两台英威腾gd200的输入密码后还是显示END.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