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 pro 软件中在配置硬件中使用几个NOE模块,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9-03-04):
你好,dx!! unity pro 软件中在配置硬件中使用几个NOE模块,有什么作用?我是自动化初学者,PLC使用的是534的。

之前也看过施耐德Quantum 系列高端PLC 140 CPU 67160冗余系统中应用到两个以太网模块(140 NOE 77101).但是不知其使用的目的。只简单明白其是组成冗余通讯,且两个模块的IP地址在同一网段的话 两个的IP差至少大于等于2 。

网友A:
除了组成冗余之外,有时候系统要求Quantum连接不同的以太网,那也需要几个NOE模块的。比如说一个NOE连接现场的变频传动,另一个NOE连接上位计算机。这主要要看系统网络的规划了。

网友B:
学习1楼了。NOE模块我也用过的。不过只用了一块。像变频器和工控机以及触摸屏全是通过HUB来联通的。

网友C:
在140 CPU 67160冗余系统中,同一CPU机架中两个NOE是为了提高网络的可靠性作的双网冗余。因为140 CPU 67160系统中系统在切换时会自动交换IP地址,如主机架为10.0.0.1,备用机架对应NOE会被自动分配为10.0.0.2,所以如果还有NOE那你至少需要配置成10.0.0.3才可以,要不会打架的,它相对应的冗余机架NOE也会被自动分配为10.0.0.4。(注:140 CPU 67160系统主,主备机架的配置要完全相同,插槽,模块型号,固件版本等)

网友D:
我是进来学习1楼和3楼的。谢谢各位的赐教。

网友E:
我之前用过43412 上挂两个,还没用过67160的,

网友F:
双网双冗余,一对CPU可以配置4个NOE,每个CPU支架的2个NOE可以绑定为一个IP地址,实现高度安全冗余。

网友G(2009-04-16):
学习中,请问6楼的朋友,怎样实现把同一个机架的2个NOE绑定一个IP地址,谢谢!

网友H:
初学者 来学习的 感觉这里可以了解很多自己不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