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安川G7B4045,显示OPC01。o2-04=2E 改A1-03出容量故障

楼主(2009-03-04):
新买的安川G7B4045型号变频器,自己想学习调试下参数,输入直接接380电源,输出接一个砂轮电机1.5KW 。没用控制回路。但送电后 出现OPC01报警 查看O2-04 值为2E 。尝试回复出厂值A1-03结果改位 2220 按ENTER出现 容量错误报警。期盼高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1

网友A:
哪有人这么用的,45KW的变频器O2-04本身就是2E,你难道想改成22,(1.5KW),主板功率可以改,可那些驱动板,模块你怎么改,这样肯定会报故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