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变频器炸机故障

楼主(2009-03-04):
我厂 , 用两台45千瓦的罗斯风机变频器, 使用一个管线提供二氧化碳气体  。运行中发现一台气量不够, 用另一台启动增加气量,结果,后启动的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就出现炸机现象,把逆变器损坏!(其过程:当时,生产过程中一台45千瓦电机在40赫兹运行正常,启动第二台45千瓦的电机在30赫兹,运行约半个小时左右,出现炸机现象。对其测试,电机各项指标都达到要求)

不知道什么原因出现的炸机现象

求高人帮我解答~~~急啊~

网友A:
没有实行自动控制吧!

罗斯风机一般都是满负荷运行的,

网友B:
是不是和第一个用的同一个管道,第二个风机应该空载起动.

网友C:
应该是变频器的质量问题。如果负荷重应该跳过流才对。而且是工作了一段时间。可能是负载突变。变频器保护不及时吧。

也可以检查一下电动机和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D:
人没事,就好了,变频器炸已经不奇怪了!

网友E:
罗斯风机一般都是40-50HZ情况下运行,你的怎么这么低啊

楼主:
多谢大家帮忙

              确实是用同一个管道运行,但是两个联通管道都没有逆风门,各有各自的大阀门控制,启动的第二台时,阀门开的不多就启动了,结果就向前面说的就炸机了。

后来把整流模块,逆变器模块,还有其他坏的,都换上好的之后,运行了大概10赫兹左右就上不去了  ,变频器又坏了。再检查,整流模块和逆变器都没炸,里面别的件坏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F:
在线和楼主一起等答案。共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