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GSTPC7062K进行上网,怎么设置呀?

楼主(2009-03-04):
用MCGSTPC7062K进行上网,怎么设置呀?

网友A:
进入屏的操作系统--开始--设置--网络和拨号连接--DM9000A,双击里面有IP地址,在IP地址里设置默认网管,在名称服务器里设置主控DNS

网友B:
因为是weince的操作系统,所以上网时一些网页是显示不完整的。建议不要这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