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运行环境温度有无标准

楼主(2009-03-04):
我们这里有几台水泵电机,型号为Y280M-4 90KW,处于地下空间,现在外界温度有时为零下,而电机环境温度达到了20度,到夏天还会更高估计可达到50-60度,但是按照规定加上电机允许温升约130-140度,也没有超过电机最高允计温度(电机为F级),所以我们想改善地下通风系统没有正当理由,请问各位大师有没有电机运行环境温度的标准啊?另外地下空气闷湿,谢谢了。

网友A:
降低环境温度能延长电机的使用寿命。按现有的温度也无妨,F级的允许温度大概是170度。

我们公司的一台空压机的情况与你说的差不多,环境温度有50度以上,F级绝缘,每天16小时也照样运行。

楼主:
那你们那的通风情况怎么样?而且我们的电机是B级绝缘,IP44。

网友B:
按设备管理规定,保持正常的通风是设备运行管理中对环境的基本要求之一。贵处环境“空气闷湿”,显然需要改善,否则不但不利设备运行也是对操作和维修员工健康安全的不负责任。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们那的通风情况怎么样?而且我们的电机是B级绝缘,IP44。

环境温度如果达到50-60度,B级绝缘的电机肯定不能胜任。

我们的电机是F级,虽然也有通风,但电机是封装在空压机的机壳内,温度相当高,机器、电机周围温度达50-60度。如果不是F级电机,可能早已报销了!

网友C:
是有一定的标准的,

保持正常的通风是设备运行管理中对环境的基本要求之一。

保持环境干燥也是一种要求。

楼主:
请问标准具体是怎么规定的?

设备运行管理有没有具体的出处及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