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变频器总线通讯故障一例!

楼主(2009-03-04):
天车变频控制,变频器采用DP总线通讯,总线适配器是RPBA-01。

故障现象:主钩和副钩的通讯适配器指示灯中在线和离线灯不停闪烁,变频器同时报通讯故障

初步原因:以为是通讯适配器坏了,采用替换方法,发现适配器正常,总线头连接正常,又认为是主板损坏,但是本地控制变频器没有问题。

最终原因:两个变频器的总线地址被修改成同一个地址,将一个地址改正后,故障排除。

教训:不要轻易怀疑硬件故障,而应该尽可能先从参数货软件方面查找问题?

目的:希望同行遇到相同问题时能够有个参考。

网友A:
支持原创贡献,支持西门家丁?  -  -

楼主:
很多时候,现场处理故障时,考虑问题不会很周到,从而浪费很多时间而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即使是一个小小的问题,我原以为是主板上与通讯模块接口的地方出问题,还联系变频器供货商更换主板,回到家后,仔细想想前后发生的事,才想到地址重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