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在电镀生产线行车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09-03-04):
PLC在电镀生产线行车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一、概述
  一件电镀产品的质量除了要有好的成熟的电镀工艺和品质好的镀液添加剂外,如何保证电镀产品严格按照电镀工艺流程运行和保证产品的电镀时间则是决定电镀产品质量和品质的重要因素。在电镀生产线上采用自动化控制不但可以使电镀产品的质量和品质得到严格的保证,有效的减少废品率,而且还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有着非常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电镀生产线上对行车的自动控制则是电镀生产线自动化控制的关键。
  电镀生产线按照其工艺要求和规模一般设计有两台行车、三台行车和四台行车工作,每台行车都根据已编制好的各自的程序运行;对于行车的自动控制,早期是采用继电器逻辑电路和顺序控制器,发展至今其控制方式已采用可编程控制器PLC作为核心控制部件,其控制更为安全、可靠、方便、灵活,自动化程度更高。本文介绍在一条电镀自动生产线上用PLC结合变频器控制三台行车的自动控制系统,该自动控制系统在广东省中山市的一家外资风扇厂得到很好的应用。

  二、硬件结构
  在一条电镀自动生产线上有三台行车既各自独立工作,又互相通过信号联系,每台行车上安装一台由交流接触器驱动的锥形电动机负责工件上、下,由一台变频器驱动的普通电动机负责行车前进、后退。系统硬件结构框图如图1。
  由于电镀自动生产线上有三台行车同时自动工作,所以系统采用了三台PLC和三台变频器,一台PLC和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行车;PLC选用的是三菱公司FX2n-48MR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变频器选用的是三垦公司ES-0.75K。行车在工作时通常都悬挂着电镀工件,如果行车在起动和停止的过程中速度太快或不够平稳,则悬挂的工件就容易掉下挂具,因此行车的速度用变频器控制使之可调,根据电镀生产线的实际情况,行车设计有快速、中速和慢速三种运行速度,频率分别设定为80Hz,40Hz和13Hz,行车作自动运行时,PLC通过检测安装在行车上的传感器的各种信号,向变频器发出指令,行车以慢速起动,运行平稳后就转人中速然后快速运行,在停止前,行车由快速转人中速,然后以慢速运行直至行车准确停在目标镀槽位置上;行车由慢速转中速转快速,再由快速转中速最后转慢速,可以通过调整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曲线平稳过渡。
  行车动作步数显示主要是用于显示电镀工艺的执行过程,由PLC的输出口通过七段译码电路4511连接LED数码管显示,根据不同的电镀工艺要求,每台行车的动作步数从0步开始至几十步上百步不等,具体由PLC程序软件编制。
  每台行车上安装有五个传感器,选用的是OMRON公司的电感式接近开关,其主要作用是负责行车上、下工件定位、镀槽定位以及行车运行过程向PLC发出变速信号等。
  行车控制信号是通过外部的开关、按钮、按键等与PLC的输入端口连接,包括三台行车的联动控制和单台行车控制;单台行车控制只能控制本台的行车,不能控制另外的两台行车,单台行车控制设计有手动操作和自动运行模式选择、单周期和循环运行模式选择、紧急暂停以及行车程序动作步数的任意设定;联动控制设计有运行和复位操作按钮以及工艺选择,可以使三台行车自动、同步、循环不断地工作,可以选择不同的电镀工艺以镀出不同的工艺品种。

  三、软件设计
  三台行车的主程序和调用的各个功能子程序都是一样的,但调用的工艺子程序就各不相同,每台行车根据自己在生产线上不同的工作区域执行的工艺编制不同的工艺子程序,本文给出一些主要的程序框图和就一部份主要的程序进行阐述。

  (一)系统初始化
  初始化对于每一套系统程序都是必需的,每一次PLC上电或对PLC强制复位都要初始化,主要是对在程序中使用到的PLC各种计数器、定时器、寄存器等进行复位和设置,同时保留上次运行需要记忆的各种数据,完成运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二)复位和暂停子程序
  由于行车在工作过程中有时会有突发事件或行车需要暂时停一下处理其它的工作,因此在系统中设计了复位和暂停两个功能,针对行车不同的情况和需要使用,为使行车在运行过程中可以随时对系统进行复位或暂停行车工作,实现这两个功能的程序都采用中断子程序,如图3是复位中断子程序,图4是暂停中断子程序。
  在任何情况下按下复位按钮,程序都将转人复位中断子程序,停止所有动作输出并清零,动作步数显示清零,计数器、定时器、辅助继电器和寄存器等全部清零,所有记忆数据清除,同时程序转人初始化主程序,重复PLC上电工作过程,不同的是所有的运行记忆数据都清除了。
  同样,在任何情况下按下暂停按钮,程序将进入暂停中断子程序,暂时停止PLC的输出,在暂停的状态下,可以进行手动操作行车,可以重新设置程序步,在恢复运行时使程序从所设置的程序步开始运行,当解除暂停时,如果没有重新设置程序步,暂停中断子程序就会恢复PLC原来的运行状态和原来的步数显示,继续暂停前的工作并从中断子程序返回。

  (三)工艺子程序
  为了不浪费资源和提高生产效率,一条电镀自动生产线设计有三种电镀工艺,分别是镀仿金工艺、镀古铜工艺和镀镍工艺,每种工艺的工作流程各不相同,在实际使用时可以通过控制面板上的工艺选择开关加以选择,由于三个工艺子程序的软件编程方式基本相同,在本文中只用镀仿金工艺为例对工艺子程序进行阐述。
  根据电镀自动生产线电镀工艺都是周期自动循环工作的特点,按照电镀工件在每一个不同的镀液槽中停留的时间,首先编写工艺流程曲线图,然后再由曲线图采用步进梯形图指令的形式来编制程序,每个工艺子程序的程序步各不相同,这里阐述的仿金工艺子程序的程序步是69步,属于较为复杂的步进控制。由于电镀自动生产线控制系统要求每种电镀工艺不但要能从0步(起点)开始运行,还要能从任意步开始运行,强调的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方便和灵活。在进人仿金子程序时,程序首先调用置步情况检查,如果预先有置步(在操作面板上有动作步数显示),则表示本次工艺运行不是从0步(起点)开始执行,而是从所置的步数开始执行,如果没有预先置步,则表示本次工艺从0步开始由始点顺序执行,不论是从0步或是从所置的N步开始,程序都会顺序执行下去直到69步结束返回主程序。仿金子程序在运行当中可以随时通过暂停来设置重新开始的步数。每一个程序步里面都有行车的动作,包括电镀工件在镀槽里的提升和放下、行车走多少个镀槽、以那种速度运行、停留的时间等等。

  (四)单周期运行
  在工艺子程序每一周期运行完毕返回主程序时,都要询问是单周期运行还是循环运行,如果是单周期,则程序运行完一个周期返回主程序初始化后的程序入口等待,当按压运行按钮时,程序又运行一个周期在同样的位置等待。设置单周期运行的功能主要是为了调试修改电镀工艺和程序。单周期运行在电镀自动生产线上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四、结束语

  用PLC辅以变频器对电镀自动生产线行车进行自动控制,具有结构简单、编程方便、操作灵活、使用安全、工作稳定、性能可靠和抗干扰能力强的特点,是一种很有效的自动控制方式,是电镀生产实现高效、低成本、高质量自动化生产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