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在塑料封切机上成功的系统集成案例1

楼主(2009-03-04):
PLC在塑料封切机上成功的系统集成案例1
1 引言
  塑料封切机是加工塑料包装袋不可或缺的机械设备;定位精度、速度和稳定性直接影响到所生产胶袋的质量和生产效率。为了提高设备的可靠性和提升设备的生产效率,中达电通开发了自动控制封切机系统,以PLC、变频器、伺服、人机界面,取代旧有复杂的“继电—接触器及刹车离合器等控制机构”,使客户在原有的成本上,得到更高的价值服务。该系统是中达电通又一个典型的系统整合成功应用案例,整个系统根据台达产品在系统整合方面的特点,采用台达DVP-ES PLC、VFD-A变频器、ASDA伺服驱动器及DOP-A人机界面;在保证工艺控制要求的情况下,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亦为客户降低了维护及采购成本,为用户提供了高附加值的解决方案。本系统主要效能包括;
  (1) 效率提高;
  (2) 生产良品率提高;
  (3) 封切精度提高;
  (4) 方便调适;
  (5) 运行平稳;
  (6) 操作简便。

  2 工艺简介
  主要工艺过程包括三大部份;送料、封切、出料(成品), 图1示出塑料封切机外形图。

  图1 塑料封切机外形图

  主要过程为封切动作,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白袋封切运行、色标封切运行与回切封切运行,主要工艺详述如下。

  2.1 白袋封切运行工艺
  (1) 系统上电
  ·温度控制设备会先调节封刀的温度,使封刀的温度达到设定的需要,手动调整切刀的位置,达到封切长度的需求。
  ·调节变频器使送料、封切速度及出料的速度达到产量要求,一般情况由变品器速度决定封切速度,工艺中要求封切中变频器单个运行速度一定要大于伺服送料速度。
  ·调整送料直流电机速度,使送料速度与变频器速度配合,通过直流电机的速度达到一定的张力控制,保持原料的平直。
  (2) 自动运行模式
  ·变频器通过机械连杆装置使送料、出料、封切的速度达到协调控制,送料与出料同步进行。
  ·封切刀在主电机通过机械传动装置控制封切刀上下往复运动。
  ·封切完一个胶带,通过传感器触动PLC对封切工作计数一次。
  ·当系统接到人机界面或控制盘上按下停止键,系统会立即停机,封切刀会停止运行回复到高位处,方便手动排除故障,取出问题的胶带。
  ·在系统设定的批量生产个数将到达前,系统会提示报警,到达批量生产个数系统将自动停机并将计数值清为零;待系统停机达到继续运行时间,系统会继续自动运转(不需按激活按钮),从新开始计数。
  (3) 手动运行模式
  ·手动运行工艺与自动运行工艺要求一样,唯一差别在于如果系统设定在手动运行模式,则当批量个数到达后,系统会自动停机,需要再次按下激活按钮后,系统才会再次运行。

  2.2 色标封切
  色标封切的加工过程如图2所示。加工过程特点述说如下:

  图2 色标封切的加工过程

  ·色标封切的工作原理与白袋运行原理相似,也是封切刀在低位时伺服电机驱动出料辊夹着塑料薄膜带以系统设定的塑料袋长度转动一次;
  ·色标封切与白袋运行的差异在于色标封切时,会产生累积误差,累积误差过大时会影响塑料袋封切的品质,所以色标封切到达一定的累积误差后,就要进行停机及误差补正;
  ·色标封切—封切刀到达低位点时,系统会自动对批量计数一次,同时每追到一次色标信号时计数一次(当没追到色标信号时,追色不计数)批量的计数次数与色标的计数次数的差值等于设定的追色误差次数时,系统停机且报警;
  ·追色最理想的情况是使用色标信号来控制封切及停机,这样可以做到封切没有累计误差,由于封切机对精度要求0.5mm,一方面强调速度,故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自行选择。

  2.3 回切功能
  ·系统回切功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在封切时由于温度太高导致塑料袋溶化与辊轮相粘,造成下次送料在切刀处堆积”的缺失;
  ·当系统设定为回切功能开始送料时,伺服先会反转回切设定的长度距离后停止,然后再正转“回切长度和设定袋长距离之和”后停止;
  ·回切运行时,需在人机上设定的口袋长度,采用回切会降低系统精度,所以使用过程中将回切速度开放给客户,以利客户调整速度改善精度。

网友A:
怎么看不见图示呢?可否上传一下整个工作过程的示意图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