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CHV张力控制变频收卷在拉丝行业的应用

楼主(2009-03-04):
英威腾CHV张力控制变频收卷在拉丝行业的应用
广东省深圳市某铜线厂,使用一中拉机拉伸铜丝。这台中拉机为双变频控制,主机采用37KW变频器,收卷采用5.5KW变频器。该中拉机配有退火装置,没有张力架,因此收卷采用CHV通用变频器配备张力控制卡,利用张力设定和卷径计算功能模块完成恒张力收卷,无张力反馈转矩控制模式。张力控制原理图如下:

  CHV无张力反馈收卷控制图
  系统有两台变频器构成,牵引拉伸级变频器控制整个系统的运行线速度,线速度可通过电位器调节,在保证拉丝质量的情况下,可以任意调节拉丝的速度。同时将主驱动的运行频率通过模拟量(AO)输出到收卷变频器(AI),作为卷径计算的线速度信号。系统的张力可通过电位器设定,收卷级变频器采用转矩控制,需要在收卷电动机的轴上安装编码器,编码器接入CHV内置的PG卡,作为电机转速的采集输入。
  收卷电机内置刹车装置,在停机时,两台变频器都设置为自由停车方式。整个拉丝系统开动时,两台变频器同时起动,逐渐调节线速度给定,使系统加速,最终达到要求的生产线速度。
  CHV张力控制专用模块中,增加了转动惯量补偿,可以很好地解决张力控制系统在加、减速的过程中,因克服系统惯量而出现的张力不稳定的现象。

  主驱动变频器相关功能码设置如下:
  P0.00 0:无PG矢量控制
  P0.01 1:端子指令通道
  P0.03 1:模拟量AI1设定
  P0.06 0:A源
  P0.11 加速时间(以实际情况为依准)
  P1.08 1:自由停车
  P5.02 1:S1端子功能选择:正转运行
  P6.07 0:运行频率(从AO1输出电压信号0~10V,作为收卷的线速度给定)

  收卷变频器相关功能码的设置如下:
  P0.00 1:有PG矢量控制
  P0.01 1:端子指令通道
  P1.08 1:自由停车
  P3.10 PG参数(编码器线数,以实际情况为依准)
  P5.02 1:S1端子功能选择:正转运行
  PF.00 1:无张力反馈转矩控制
  PF.01 0:收卷模式
  PF.04 最大张力设置(以实际情况为依准)
  PF.05 1:模拟量AI1作为张力设定
  PF.11 机械传动比(以实际情况为依准)
  PF.12 最大卷曲直径
  PF.14 卷轴直径
  PF.18 0:线速度法计算卷径
  PF.22 最大线速度(以实际情况为依准)
  PF.23 2:模拟量AI2作为线速度设定源
  PF.33 系统惯量补偿系数(以实际情况为依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