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式四伺服枕式包装机整体解决方案

楼主(2009-03-04):
OMRON Compact Solution案例精选集――往复式四伺服枕式包装机整体解决方案
枕式包装机是食品、医药等包装行业中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包装机械,日常生活中使用到大量的日常用品和食品的包装大多是枕式包装机封装而成。目前国内许多低端枕式包装机功能简单,只能简单代替集体手工操作,且产品功能单一性,存在低水平重复开发、低价格拼杀的格局。在借鉴了国外高级枕式包装机的先进理念后,国内的轻工机械厂家根据市场的需求,采用OMRON的高级运动控制器CJ1W MCH71推出了高性能的国产包装机。

  工艺描述:
  往复式枕包机的四轴伺服是整个控制系统的核心,其功能分别为:
  轴1(送料):送料轴通过速度控制进行送料,检测到传感器1后判断是否有包装请求,有的话继续进给,没有则停止等待。
  轴2(送膜):送膜轴为系统主轴,以速度控制方式送出包装膜,每次送膜时通过色标传感器2作为检测每个膜长的触发信号,通过编码器采集实际膜长,从而能对机械滑差进行补偿。
  轴3:张力控制轴跟随主轴运行,并可以实时调节同步速度比,从而控制包装膜张力。
  轴4:飞剪端封轴跟随主轴运行,以凸轮同步方式进行同步控制,并且可以根据包装袋长度实时调节凸轮速度比。
  工艺流程图:

  工艺难点:
  如果因为机器滑差或者张力调节适调导致的包装膜错位,从而导致在端封轴没有在色标处端封,必须能够有自检能力进行色标追踪。
  如果包装物在包装袋有滑动,必须检测出,从而防止误切,直到物料在包装袋端封位置中。
  如果包装袋中没有包装物,必须检测出,从而防止空切,直到物料在包装袋端封位置中。
  欧姆龙整体解决方案及其优势:

  PLC:OMRON模块式PLC--CJ1系列
  优势:
  综合的快速处理,将机器的性能提高到最大限度。
  支持FB(梯形图/结构化文本)与元器件连接性更好,开发率更高,维护性更好,应用更广。
  通过使用小型存储卡,即使在海外现场,也可以通过邮寄或者Mail实现快速改变。
  可以实现最多跨越8层网络,包括元器件层、控制器层和信息层的无缝信息通信。
  运动控制单元:OMRON总线式运动控制单元CJ1W-MCH71
  优势:
  在伺服驱动器和分布模块中使用高速MECHATROLINK-II伺服通讯,可通过更少的配线实现多轴控制.伺服控制所需的限位开关和原点传感器置入伺服驱动器内,进一步改善了多轴系统中的分布控制。
  通过使用高速伺服通讯可设定运动程序、系统参数、系统数据以及驱动器参数,并且可以通过在个人电脑上运行支持软件以读取这些参数。
  支持位置控制、同步控制(电子齿轮、电子凸轮、跟踪装置)、速度控制以及扭矩控制,应用广泛。
  可以使用八个运动任务同时执行运动程序。

  HMI:OMRON彩色触摸屏NS系列
  优势:
  具备丰富的画面种类
  与欧姆龙控制器之间具有极强的兼容性
  丰富的SAP程序库功能,与OMRON本厂的一些器件(如温控器)通信只需从SAP库中将部件粘贴在画面上即可,不需要制作画面或梯形图
  支持41个国家的语言,一个画面最多可显示16国语言
  支持多达1000种配方功能

  Servo:OMRON W系列伺服
  优势:
  具有定位时间短,定位精度高的特点。可以通过数据线与OMRON的伺服监控软件Cx-Driver相连,可实现参数的快速设置以及伺服运行时性能的实时监控,帮助客户在故障产生时快速准确地找到问题所在。
  可对应网络。分散控制、多轴、同步控制可通过省布线方式构筑。

  Sensor:E3X-DAC光纤传感器
  优势:
  搭载彩色传感引擎,通过RGB三原色处理工件本身的色彩信息来达到检测工件的目的
  增强对抗工件检测现场实物产生抖动等偏差能力,减少由距离变化造成的误动作判定的影响
  采用白色LED,应对各种检测工件都无需更换光源,能够更简单、安心、准确地进行检测
  经过现场测试后,当系统采用2把飞剪端封滚刀,系统最大速度可以稳定达到200包/分钟,如果采用单把飞剪端封滚刀,系统最大速度可以稳定达到120包/分钟。
  OMRON完善的产品体系几乎涵盖了整个枕式包装机上需要的所有工控产品,且每样产品既具有其自身的独立优势又具有本厂产品之间非常高的兼容性,客户在使用OMRON整套系统解决方案后不仅节省了工作量与开发成本,同时又大大提高了机械的整体性能。

网友A(2009-07-26):
用编码器,你怎么知道设备拉膜有满意打滑量呢,怎么控制袋的长短一致呢,设置值是否与实际值一样呢,

网友B(2009-11-15):
都是试验机型,不一定具有实用性,经济上或性能上。日系和台湾的做此类控制的系统多是单片机设计,这个跟单片机系统的软件和硬件设计选型有很大关系。我们目前有电气方面的这方面积累,但机械方面不足,如果有做三伺服或多伺服的机械方面比较强的朋友,大家可以合作开发,电气控制上我们的成本可以控制住,使得该机型的电气成本最合适。请加我的qq:22152465

网友C:
也不用那么夸张,在06年时我就用CPM2AE做过,一致很好,CJ1的投资要多好多了。

网友D(2010-09-01):
其实要是用的是MP2300的控制器,这个同步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E:
主要是欧姆龙的人在塑料外包装设备领域已经有丰富的经验了,这就是他们在可乐瓶外腹膜包装上的成功实例

网友F:
上海齐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专业代理瑞士佳乐传感器,产品覆盖电感接近开关、电容接近开关、液位开关、超声波传感器、光电传感器、磁敏开关及防爆系列开关!

*********信誉第一、客户至上**********
张西中 上海齐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801号904室 200437
Tel:+86-21-55387038 65608128
Fax:+86-21-55387038*803
mobile:13916785643
email:zxz_100@163.com
www.qiyi-g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