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
请问发那科系统的传输线是什么样的?

楼主(2009-03-04):
请问发那科系统的传输线是不是和三菱可以通用?我看到一张发那科的传输线图好像比三菱的线要多几根。

网友A:
FANUC就用了三根线,其它有相应短接。说明书应该有

网友B:
你是指的发那科系统的RS232口传输线吗?一般可以自己做,具体制作串口线的方法,可以在发那科网站上查找到。三菱的如果是串口线,应该是可以通用的

楼主:
一直都搞不清楚流量控制是怎么控制的。我知道最简单的连法就是发送,接收和GND。但是还有一些信号就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处理。比如三菱M64S给出的推荐接法就是把RTS和CTS短接,DSR和DTR短接。就是不知道这种连法在发那科上是不是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