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TD3300变频器在张力控制中的应用1

楼主(2009-03-04):
艾默生TD3300变频器在张力控制中的应用1
 在丙纶纺粘无纺布后处理联合机中,无纺布首先经过扩散风道牵伸,然后在铺网机上成网以后,用预压辊进行第一次成型,再用热轧机进行第二次成型,第二次成型热轧机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轧出不同的花纹,来满足市场的需要,第二次成型的无纺布再通过几道扩幅辊,冷却辊,张力辊等等,最后用收卷机收卷,如图(一)所示。收卷效果的好坏,往往处决于热轧机和收卷机之间的张力的恒定,张力控制的稳定,收卷的效果肯定令人满意。

图(一)丙纶纺粘无纺布后处理联合机示意图

  在传统的张力控制方案中,一般都是使用张力控制器,把张力传感器接到张力控器上,作为张力反馈;在张力控制器上设定工艺所需要的张力,作为张力给定;然后张力控制器把给定的张力和反馈过来的张力进行PID运算,最后输出模拟量信号给变频器作为主令信号去驱动负载。在这种张力控制系统中,不但张力控制器要求相当高,而且对变频器的要求也很高,变频器不仅要有很快的响应时间,还要对模拟量有很好调节的滤波时间。因此控制成本不但偏高,而且在现场调试时很不方便,所以提出一种用艾默生TD3300变频器来取代张力控制器对此进行张力控制的方案。
  根据供应商的介绍,艾默生TD3300变频器做张力控制方案时比较常见而成熟的有两种选择方式:一是开环张力控制转矩模式;二是闭环张力控制速度模式。开环张力控制模式不需要张力反馈,系统配置少,但张力控制精度略低,加减速时张力控制效果没有稳速时好。闭环张力控制模式需要张力反馈,但在整个加减速及稳速运行中都能够保持张力恒定。鉴于此,我们决定采用TD3300张力控制变频器的闭环张力控制模式。
  选择TD3300变频器闭环张力控制速度模式时,TD3300变频器参数中必须先择F3.06=1。大家都知道TD3300系列的变频器有三个模拟量输入端子,且每个端子都有各自独立的滤波时间,同时还可以通过功能码设置端子接收的信号类型(电压,电流等)。在本方案中,张力传感器检测出来的实际张力信号,接在一个张力显示表上,张力表可以把传感器信号转换成不同类型的模拟量信号(0-5V,0-10V,±10V等),然后送给变频器作为张力反馈信号。其连接形式如图(二)所示。

图(二)张力反馈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