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电线电缆行业中的特殊应用

楼主(2009-03-04):
艾默生EV1000线缆专用变频器在电线电缆行业中的特殊应用(一)
摘要:阐述了在电线电缆行业设备制造及设备更新过程中,利用艾默生非标EV-1000变频器的特有功能来降低设备成本、减少故障、减轻设计任务的几个工程实例。
  关键词:闭环控制 PID 低成本 少故障

  1引言:在电线电缆行来中,许多工艺流程都是从放线开始到收线结束,其中放线环节中,怎样克服放线过程中的放线张力不均匀的现象,是许多设备设计工程师与产品控制工程师所迫切解决的问题。在以往的电气设计过程中,电气设计工程师常采用PLC的A/D、D/A模块、张力控制工艺PCB板,通过读起张力摆杆电位器的电位来获得所需求的放线快慢程度,这种保持张力恒定的方法,由于一般情况下采取张力摆杆电位器的信号线及从D/A模块发出的控制变频器速度的模拟信号线过长容易造成信号的失真,再加上不同轴径的收线轮对应着不同的PLC的PID内部调节参数,如PID设定不合适,容易让电气控制下的放线轮处于不稳定状态,最终让张力处于难于恒定的状态,从而影响产品的品质。
  2艾默生非标EV-1000变频器在倒轴机中控制放线轮的运行原理
相关的参数通过人机界面来设定。人机界面如图一:

  倒轴机的电气控制整体如图二:

( 图二)
倒轴机开机的工作流程:
  1) 调整张力摆杆在平衡位,保障张力摆杆没有在上下限位位置;
  2) 在人机界面的“品质异常画面”中,将“上次计米”,“不良计米”,“不良计米次数”清零;
  3) 查看人机界面的“异常报警画面”是否有报警信息,如有,请按“报警复位”按纽复位,或排除相关故障;
  4) 在“数据显示画面”中,按工作的需要设定“卷取计米”“放线计米”“到米停机”这些必要的工艺参数,其中“到米停机”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来设定;
  5) 在“运转画面”中,按工艺要求选择接头仪、凹凸仪的开与关,以及设备的“自动”和“手动”状态,在“手动”状态,接头仪等不报警;
  6) 在“运转画面”中,选择按下“放线启/停”面板开关,让放线马达处在放线状态;
  7) 启动控制面板上的“启动”按纽,启动整个控制系统,在控制面板上旋转电位器设定收线速度,收线机自动加速到设定线速范围,设备稳定运行;
  8) 当计米到达设定到米停机,收线马达减速停机至计米数刹车,系统停机;
当装入新的收线轮,请重复上述工作流程。
  2.1放线轮与收线轮的控制
放线轮的放线速度取决于收线轮的收线速度,由于收线轮总是有一个起始与减速停止的过程,这样给放线轮一个不恒定的速度,同时由于电线电缆在线轮上的变化,在转速一定的情况下,线速也是不断变化的。收线张力的大不小直接影响到产品的品质。张力过大,收线过紧,对于小径线易变形或拉断内蕊;张力过小,收线轮在收线时会在卷芯上产生轴向滑动而错位,形成收线不整齐。所有这些,这就要求放线轮能根据张力摆杆的平衡位置对自己的速度作出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