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设密问题

楼主(2009-03-04):
谁知道变频器中有一项密码设置与密码输入两个选项,密码设置是你一旦设了密码后从界面设置变频器参数都不能了,只有从输入密码的选项中输入正确的密码才能对其他参数设定,那么如果忘了密码怎么办?难道就不能在该变频器参数了吗?

网友A:
问一下厂家吧,他们那一般有万能密码

网友B:
只能恢复出厂设置后重新设置参数

楼主:
那恢复出厂值的选项可以选吗

楼主:
一旦设了密码后在动其他选项的参数会有密码输入的提示吧,虽然我没试过,但说明书上好像这样说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能恢复出厂设置后重新设置参数

没有密码,你什么也修改不了,你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D:
楼上说的对,厂家都有万能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