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A4系列伺服

楼主(2009-03-04):
       我有一台松下A4系列伺服,型号是MBDDT2210,现在上电就报ERR 11  ,不知是那里问题?说明书上讲控制电源欠压。经过检查供电电压均正常,问题是出在伺服上。有哪位大侠遇到过能不能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L1C和L2C端子有没有连接?

网友B:
你检测一下伺服电机的连接线,看一下是否有问题?

网友C:
MBDDT2210使用的是单相220V电源 应该在主电源插头x1的 L1和L3端子 L1C和L2C端子都接上单相220v的电源

网友D:
交流电源电压太低,瞬时失电.我以前遇到过一次,是零线虚接

楼主:
把这台机器放到好的上面也不好,可以判断为驱动器本身故障,现在我找了一台新电机,有什么最简单的方法可以在面板上运行一下。

网友E:
A4试运行步骤:

一通电显示"R 0",先按一下S键,再按4下M键,然后按两下"上键",

显示"RF_JOG",再按一下S键,然后持续按住"上键"约5秒钟,

显示"ready",(如果有故障会显示"Error")然后持续按"左键",约5秒钟,

显示"srv_on",在这个状态下按上\下键,电机就会左右转动.

网友F:
专业维修松下伺服,新旧伺服销售13556213286

网友G:
      专业维修三菱、松下、安川伺服驱动器,如有什么需要帮助可以加我QQ:307717125

或者来电:13790524166

网友H:
有的时候,电源要单独给伺服供。。我上次就碰到一客户,一上电源发脉冲也不转,后来单独供电,就OK了

网友I:
电源电压检测电路坏了,查看电阻串和光耦

网友J:
输入电源线接法不对,按说明书丄接法

网友K(2010-08-13):
您好:

您有MBDDT2210的说明书,能发给我一份吗?谢谢

我的邮箱:hjljixc@126.com

网友L:
黎明00000  说的应该就是了   上次坏掉两个   心疼啊     顺便有维修的报个价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