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总是带着电机轴反向转动一下,请教如何消除?

楼主(2009-03-04):
采用三菱plc,带1GP脉冲输出模块,控制三菱伺服驱动器(MR-J3-40A),伺服电机400W;没有带减速器,也没有制动器.

采用增量控制定长输出,发现定位完成后,负载总是带着电机轴反向转动一下,请教如何消除?

网友A:
没有带减速器,也没有制动器----也许带上减速器就会改善了。另外,所谓反向转动一下是否是系统超调振荡的表现啊?超调就要看参数是否合适,比如增益是否合适了

网友B:
可不可以调整下减速时间呢?

网友C:
J3的没用过,不过用软件抓一下波形看看,应该是超调。

网友D:
应该有制动器的吧。这样停车停的才好啊。加上制动器好了。

楼主:
减速时间调了,没用

三菱资料中400w的电机力矩最大是3.8Nm,连续运转时一般保持在1.3左右,动态响应最大可达3.8.感觉是电机的转矩选小了,总是在电机停止后才出现反转现象.但是运转时并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估计是停止时力矩变小了.
不知能否增加在停止时的锁定力矩? 另外绝对位置系统是否能改善这种现象?

楼主:
另外这个电机是用于连续的定长送料,大约1秒一次,如果选用带电磁制动器的电机是否可以长时间工作呢?

网友E:
如何停止的?是带加减速的点到点运动?合适由行程限位之类的触发停止?

靠电磁制动器止动不是好主意,毕竟那不是为这个目的准备的。

楼主:
是带加减速的点到点运动

网友F:
1、不需要带制动器。那是用于防止伺服驱动器在SERVO OFF或是失电情况下电机被负载拖动时用的。

2、调大增益能改善停止后反转的现象,但增益过大容易引起电机振荡和啸叫。不知现在用到的电机最大转速是多少?如果在1000RPM以下,应该加减速机。

楼主:
增益调节不明显,

转速现在是120转/分

楼主:
把电机直接相连的输出辊加润滑油,又减小输出辊之间的夹紧力(驱动辊上下压紧),反转现象减小但是依然无法消除.目前正准备增加减速器

不知有没有好一点的方法?

网友E:
增大加速时间试试?

另,传动机构是什么样的?直连,齿形带?

楼主:
传动机构是伺服电机与驱动轴直连,上面有一个被动辊通过气缸加压.定长输送,送料到位后冲床冲切,由于不是带气囊的高速冲床,设备每一周只能有一次停止机会

因此分配给送料时间很短,否者冲床只能间歇工作了.

网友F:
对:xghtjj 关于

增益调节不明显,

转速现在是120转/分

内容的回复:

设计有问题。才用到120RPM,应该加20:1减速机,而且电机选100W就足够了。考虑到成本选10:1减速机就行了(10:1以下是单级减速,比较便宜)。加减速机后马上立杆见影。

楼主:
加减速机后马上立杆见影。

请问伺服电机在停止时有提升力矩的方法,么?

网友F:
对:xghtjj 关于

加减速机后马上立杆见影。

请问伺服电机在停止时有提升力矩的方法,么?

内容的回复:

你要了解伺服的工作原理:偏差产生转矩。在SERVO ON并且电机静止时,你用手转一下电机轴就能体会到:你用很小的力可以使电机偏转一个很小的角度,但随着角度增大你会越来越吃力,最后到一定角度你就转不动了。增加增益,偏转同样角度你用的力就会更大。

楼主:
增加增益,偏转同样角度你用的力就会更大。谢谢

网友F:
增加10:1减速机后,电机轴偏转10弧分,对应减速机输出轴只偏转1弧分。同时减速机又放大转矩接近10倍,你说效果会不会明显?

楼主:
增加10:1减速机后,电机轴偏转10弧分,对应减速机输出轴只偏转1弧分。同时减速机又放大转矩接近10倍

受教了,多谢指点!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

我选的电机力矩较小,如果要加减速器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G:
可能是刹车时扭矩不够.也可能是驱动器里给错了参数,比如前馈,比如积分

网友F:
对:xghtjj 关于

请教一个问题:

我选的电机力矩较小,如果要加减速器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加减速机后会增大力矩,倍数基本等于速比。

注意的问题:

1、要选伺服专用的行星减速机,并选择合适的背隙。(背隙越小越贵)。一般运用场合10弧分左右就行。

2、要注意减速机的框架号要和伺服电机对应。象你用的400W小惯量电机应该是对应60的。有些品牌减速机,例如星宝,是按功率的,那就直接选和电机功率相同就行了。

3、要告诉减速机供应商你所选用电机的品牌型号,因为减速机锁紧套和定位凹台要和你的电机轴和凸台匹配。

4、速比要合适,要能满足负载最大速度要求。

5、选好减速机品牌型号后,最好再找样本仔细核对检查一下。

内容的回复:

网友F:
对:xghtjj 关于

请教一个问题:

我选的电机力矩较小,如果要加减速器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内容的回复:

加减速机后会增大力矩,倍数基本等于速比。

注意的问题:

1、要选伺服专用的行星减速机,并选择合适的背隙。(背隙越小越贵)。一般运用场合10弧分左右就行。

2、要注意减速机的框架号要和伺服电机对应。象你用的400W小惯量电机应该是对应60的。有些品牌减速机,例如星宝,是按功率的,那就直接选和电机功率相同就行了。

3、要告诉减速机供应商你所选用电机的品牌型号,因为减速机锁紧套和定位凹台要和你的电机轴和凸台匹配。

4、速比要合适,要能满足负载最大速度要求。

5、选好减速机品牌型号后,最好再找样本仔细核对检查一下。

楼主:
多谢大侠的无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