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功率是否会增加柴电机组的油耗?

楼主(2009-03-04):
我们是用1-4台卡特的3512柴油发电机组并车发电 600V 60HZ

然后在通过四套可控硅整流为7台800马力的直流电机实现无级调速

因此我们的功率因数很低 通常只有0.5-0.55左右

上级花费一百多W给配了一套无功补偿装置

说是可以省柴油

功率因数的确提高到0.85左右

请问给位大虾

无功功率 在这个系统中消耗柴油么

交流母线很短 线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A:
功率因数提高了,当然可以了,如果是发电机只通过整流装置带7台直流电机的话,交流进线最好配上电抗器效果就最加了,因为可控硅整流交流输入端会有谐波的。

http://www.zhiliuping168.com.cn/

楼主:
功率补偿就只装在交流母线上的

而且补偿装置就是4组 每组三个 电抗和电容串联的东西 角接在母线上

然后每组电抗和电容串联的东西用两个晶闸管往母线上面投

提高功率因数 是可以

但是  提高的功率因数

这东西能省下柴油么

网友B:
无功怎么会增加油耗呢?如果真的可以,就省柴油了。

网友C:
 只能说是浪费了一点吧,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D:
当然可以省柴油了,功率因数提高了发出来的电利用率就高了。

网友E:
简单的说,原来功率因数在0.5的时候,需要4台发电机带7台电动机,如果功率因数提高到1,开两台发电机就够了,当然这是理论值,但是即使少开一台,省油也是很明显的。

楼主:
感谢敢为大虾的指点

无功补偿装置投上去之后

每台车的电流从1000A降低到700多安培

无功从800多降低到200--300千乏

有功还是在700多千瓦

停一台发电机还是有点冒险的

万一无功补偿装置跳闸   柴油机很定会因为超负荷熄火

这个系统里面无功功率消耗的能量是不是基本上就是导线发热的哪一点呢

网友F:
我们有无功功率变送器,可以监测他的无功功率,还有功率因数,需要的话联系我

北京柏艾斯科技有限公司

郑方远

QQ 398633610

网友G:
无功功率的消耗导致用电功率因数降低,因而占用了电力系统发供电设备提供有功功率的能力。视在功率平方等于有功平方+无功平方,加电容就是减少了对发电机无功消耗,有功不变,所以视在功率就小了,就是楼主说的每台车的电流降低的原因。导线的损耗的只是一个方面。

网友H:
都讲明是无功功率,那当然不会节省柴油。

(当然前提是我们要忽略无功电流的线损。这个相信家无异议的了。)

说回来。

<每台车的电流从1000A降低到700多安培 >

从这个量上面说,你要关掉一台机的话无疑是省油的。而且从柴油机特性上看。满载耗油率较低。曲线就象水面倒影的钓鱼杆。

如果不关机的情况下。是没有区别的。

<万一无功补偿装置跳闸 柴油机很定会因为超负荷熄火 >

所以柴油机应该不会熄火。只是发电机电流增大。发热增大。有一些励磁方式的发电机会造成电压下降。

网友I:
你们做了两个错误决定:一是你们为了改善功率因数增加了一套100多万的无功补偿装置,得不偿失,其实只要调整励磁就可以调整功率因数,发电机自身是可以发无功的,而且他发出的无功是动态无级调节,这也是同步机很大的优点。二是无功不会导致耗油,如果导致耗油,就不叫无功了。

网友J:
在LZ的这种场合下,有人花100多万去补偿无功,太离奇了.要是发电机会说话,估计它要骂娘.

发电机多发无功,通过增大励磁电流来实现,这个励磁电流当然最终是要多消耗一点油的.但是电容补偿无功的效率也不是100%,也要消耗一点有无功的.

网友K:
11楼是对的,调励磁就可以了。

或者把交流母线电压降低点也可。

网友L:
当调节发电机的励磁电流时,输出的有功功率不能改变。而无功功率则可以调节。在过励状态下,励磁电流愈大,发电机输出的感性无功功率愈大。在欠励状态下,励磁电流愈小,发电机输出的容性无功功率就愈大。

网友H:
哦可以调励磁啊。这回我才知道。以前只知道同步电机可以通过调励磁调功率因素。却不知道同步发电机也可以调。

好。学习了。

但是怎么才知道目前的励磁程度呢?

网友I:
看励磁程度要看功率因数,超前?落后?数值,按电机额定调,无论对同步电动机还是发电机,励磁越大,电机越稳定,但一定不能超出额定值,否则就物得其反了

网友M:
在某些单位某些人非常热衷于买设备,而且选价格高的,为什么?这可以拿回扣。

楼主:
对:lly 关于

11楼是对的,调励磁就可以了。

或者把交流母线电压降低点也可。

交流母线的电压不能调节

如果降低到额定值的90% 整个机组就会欠压跳闸

全都停车了

内容的回复:

楼主:
感谢给位大侠

我们的系统那个是这样的

四台发电机并车 给交流母线馈电

四套可控硅整流装置接在母线上

三相可控硅桥本身他的功率因数就不高  最大也就导通120°

可是我们用不到那么大的电压

一般整流出来就是就是用到400多伏 1200安培左右

楼主:
公司现在找我要关于无功补偿装置的使用情况报告

问我是否省柴油

说胜利油田的队伍 人家用了这东西后就可以两台发电机上线生产就够了

我们现在把补偿装置投上去了还和原先差不多

还是三台车并车发电 而且功率表显示已经用到97%  功率限制指示灯常亮(指示灯当有功用到95%是点亮 105%时功率限制电路跳开发电机保护机组)

胜利用的是卡特彼勒3512B  是1200KW 的柴油机  我们用的是卡特彼勒 3512  是1020KW 的柴油机

怎么和人家比呀

头疼呀

网友N:
      我记得上学时学过,可控硅装置,其功率因数不仅和负载有关,还和其导通角有关,导通角越小,功率因数越小。依我看你还是在消除谐波上想想办法,如此以来就可适当较少发电机的输出电流。

网友O:
用示波器看了个波形 抖得厉害  幸亏示波器可以暂停

网友O:
用照相机拍了几个照片

网友O:
补偿器未投入前 功率因数 0.82 可控硅房表示
               电压 电流
SCR1 440V 1150A
SCR2 200V 400A
SCR3 400V 1140A
          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 电流
GEN1 570KW 980KVAR 900A
GEN3 500KW 980KVAR 1050A
GEN4 920KW 840KVAR 1040A
合计 1990KW 2800KVAR 2990A

补偿器投入后 功率因数0.95 补偿电流
A: 1248A B:1224A C:1235A
可控硅房表示
电压 电流
SCR1 440V 1150A
SCR2 200V 400A
SCR3 400V 1140A
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 电流
GEN1 580KW 500KVAR 700A
GEN3 500KW 450KVAR 670A
GEN4 840KW 360KVAR 760A
合计 1920KW 1310KVAR 2130A

投入后较投入前
总有功功率减小70KW
总无功功率减小1490KVAR
总电流减小860A

网友O:
各位工控GG  JJ  DD  MM  帮忙分析分析

这套东西真的有用么

上面问我是否节省柴油

我就糊弄他们

方法如下

无功补偿装置投入使用后有功功率减少70KW
钻井时间为672小时
工节约电能70kw×672h=47040kwh=1.69344×1011j
零号轻柴油燃烧值按照3.3×107j/kg计算
柴油机效率按照45%计算
同步发电机效率按照80%计算
忽略导线线损 节省燃油共计
1.69344×1011j÷3.3×107j/kg÷45%÷80%=14254.54kg
=14.5454T
理论共计节约燃油14.5454吨

不知道这么计算是否妥当

请路过的各位大虾指点一二

网友P(2010-01-29):
楼主,我在这方面有点心得,能否和你交流一下,我的QQ770667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