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伺服驱动器怎么吧参数回出厂设定

楼主(2009-03-05):
如果我里面的参数不知道哪里设错了 我想让它灰出厂设定

网友A:
用伺服设定软件有一个回复出厂设置的选项

网友B:
设定软件需要通讯电缆和设定软件以及相关的通讯设定,比较麻烦了。

可以参考说明书上面参数初始化值,将参数一一设定为初始值。

j2的参数没有多少,设定起来很快的。

网友C:
J2A的可以。

B的必須用軟件了

网友D(2009-04-23):
软件  就可以了  默认参数 就行了

网友B:
按照说明书上面的办就行了,很简单的。

NO。19之前的参数很好调整的。

网友E:
只是按键调整很麻烦的,用调试软件可以的

网友D:
直接软件就行了丫。默认参数。

网友E:
软件还要有电缆,电缆还不是普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