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的A13报警

楼主(2009-03-05):
丹佛斯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A13报警,查看说明书是接地故障,检查接地正常,请问各位师傅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是变频器故障,是哪方面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A:
什么系列的?A13好象不是接地故障啊。。过流吧。。

网友B:
丹佛斯华南地区一级代理。QQ:974123157

你说的接地故障应是报A14吧,不知是你打错了还是讲错了。A13是过流,1楼说的没错。

网友C:
14一般是电流检测部分问题

网友D:
 我公司设有专门的变频器、电子产品维修部,拥有一支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的专业维修队伍,长期致力于各种进口和国产变频器维修、PLC、交/直流伺服器、软启动、UPS以及各类自动化控制设备电路板的维修,配备了整套进口的在线检测仪器和工具,有品种齐全的进口集成电路元器件库和资料,有对常见工控电子设备板卡进行芯片及维修的能力,维修各类复杂的电子电路板卡是本公司的专长。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用户的燃眉之急!
我们的真诚与实力获得了广大客户的信任,长期服务于南钢、马钢、扬子石化、金陵石化、南化、连云港碱厂、仪征化纤等多家大型企业,是众多企业的指定维修服务公司,在业内拥有良好的口碑!

欢迎来电咨询:025-84490449    www.benison.net.cn/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发言,是我打错了,是A14报警,接地故障。电机的接地及变频器的接地良好,不知道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E(2009-04-15):
我们这儿丹佛斯5000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热插拔引起的

网友F(2009-05-20):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儿丹佛斯5000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热插拔引起的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VLT5000系列报A14故障,最终查明故障原因是面板与主板接线束松动,关机重插开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