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使用三相220V电源与单向220V相比,输出力矩提高多少

楼主(2009-03-05):
如题目,请问伺服使用三相220V电源与单向220V相比,输出力矩提高多少? 应该是有个公式的吧?

网友A:
没有公式,只要能保证整流滤波后的直流不脉动,电机输出力矩就不会有影响,只是伺服消耗的实际功率大到一定程度,就没法保证整流滤波后的直流不脉动了,所以说低速或小力矩输出不会有什么影响。

如果一定要找公式,就推算对比一下单相全波整流和三相全波整流的电压脉动系数好了!

网友B:
输出转矩没有什么影响,但单相每条进线的电流比较大,驱动器内直流母线的纹波比较大。

网友A:
对高速段的高转矩输出能力可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