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用EM231 RDT AI2 应该怎么编程

楼主(2009-03-05):
请教各位大虾,我有一工程.有一PT100热电阻,量程是-100-150摄像度.温度值需要在触摸屏上显示.

请问,我远EM231 RDT AI2 模块应该怎么做这个程序,是4-20MA输入.请各位工友详细解释 一下,最好做出程序,

这个值只需在触摸屏上显示即可

网友A:
疑问:

热电阻本身好像不存在量程范围,除非你加了变送器,这样才把测温范围限定了。

如果你加了变送器那么就不应该用RTD型的输入模块了,用普通模拟量模块就可以了。

程序本身很简单,只是线性比例就好了,先把硬件搭配确定好吧!

楼主:
我用的是PT100,肯定有量程,量程就是-200-500

网友B:
如果你选用了EM231 RTD热电阻模块,那么PT100传感器直接接到EM231上就行了,不存在4-20mA输入问题。程序中直接读取AIW0就行了,这里面就是温度值,带1位小数。例如AIW0=123,那么温度值就是12.3℃。

网友C:
楼上完全正确,

看来,楼主还是没有搞清楚相关温度和其他模拟量啊

网友D:
三楼的说法正确 的,我也这样用过

网友E(2010-05-09):
楼主是个菜鸟,书和一样基本的知识资料再多看看。这些都是作为编程人员最基本的常识。如果搞不清,还是回去好好翻翻书本。3楼的同志答案是正确的。

网友F:
PT100只有测量范围,没有量程一说。量程是4-20MA变送器才有的术语。

网友G(2014-03-18):
我也需要,太和胃口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选用了EM231 RTD热电阻模块,那么P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