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开关管G5N150UF 能用什么代替

楼主(2009-03-05):
开关管G5N150UF 找不到资料,不知道能用什么代替,ABB的变频器上用的,谢了

网友A:
呵呵,2Sk2225就可以。

楼主:
非常感谢,我去试试。

楼主:
不能启动,启动电阻有280欧,不知道正常不,2.2KW的变频器

网友B:
有关G5N150UF的资料

网友B:
K2225的有关资料

楼主:
谢谢,发现开关管旁的R39和R40烧了 ,有谁知道多大阻值

楼主:
变频器是ACS550的

网友C(2010-03-17):
R39和R40都是1欧的电阻

网友D(2013-04-02):
各位玩ACS550的朋友们,你们好:

       哪位有功率板TS-M-8V01C的电路图,别的功率的也行,提供一份,十二分感谢!

网友D:
今天我的ACS550一上电就报‘变频器过热’故障,风扇不转,经检查风扇不坏,把变频器拆开后不抱希望地再装好后,ACS550又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