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精密雕刻机上的应用

楼主(2009-03-05):
变频器在精密雕刻机上的应用

案例特点:输出频率范围宽:0—1500Hz / 有多段VF曲线 / 可提供拷贝键盘

1、 雕刻机的功能需求

控制方式选择用多段VF曲线。

需要端子控制作为命令源,二线式端子控制:只需一个正转命令FWD。
频率源为模拟量设定(电脑控制板输出0~10VDC),只需要从AI1口输入频率指令即可。

最高运行转速一般在24000r/min,换算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为400Hz(2级的高速电机),最低的切削转速为2000r/min,我们EH600M系列产品最高输出频率可以达到1500Hz,EH600A系列产品最高输出频率是650Hz(非标高频专用机型可以输出1500Hz),可以很好的满足其要求。

加速和减速时间根据客户自身需求,一般在20~30s。

需要故障信号输出信号(继电器)和故障复位信号(RST输入)。

由于雕刻机用户都是设备配套厂家,所以需要提供拷贝键盘来实现参数的快速设置。

2、 雕刻机的性能需求

全速度范围内速度波动小。
低速力矩大,可以保证低转速切削。
加减速的时间尽量短。

  我们最低的切削转速可以在500r/min以下。我公司的SVF3000变频器可以做多段VF曲线,可以很好的控制高低速的不同转矩提升,因此能很好的满足高速雕刻机上的要求。

  SVF3000 系列变频器具体的调试参数 (针对额定频率400Hz,额定电压380V,额定转速24000)

F0.02: 1:端子命令通道
F0.03: 2:AI1
F0.11: 上限频率:400.0Hz
F0.13: 加速时间:20~30s
F0.14: 减速时间:20~30s
F1组(电机参数):根据高速电机铭牌输入。
F2.00: 1:多点V/F曲线
F2.01: V/F频率点1:0.0Hz
F2.02: V/F电压点1:2 .0~4.0%
F2.03: V/F频率点2:100.0Hz
F2.04: V/F电压点2:26.0~30.0%
F2.05: V/F频率点3:300.0HZ
F2.06: V/F电压点3:75.0~80.0%
F2.08: 转矩提升截止频率:400.0Hz

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对F2组参数进行适当调整,保证其在切削状态下不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