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ACS800不明原因的停止运行

楼主(2009-03-05):
我单位的ABB变频器ACS800不明原因的停止运行,没有故障报警,请问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A:
看看起停信号还有没有了

网友B:
不知道贵公司变频器运行信号和频率信号是哪里给定的,查一下

网友C:
断电再上电试试吧。经常会这样子的。

网友D:
检查下线路,信号,看看控制板电容之类的

仅供参考

网友E:
控制电路有问题吧,检查一下电工网www.diangongw.cn支持

网友F:
看看变频器有没有输出啊,是不是停止命令发出了

网友G:
 南京本森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公司设有专门的变频器、电子产品维修部,拥有一支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的专业维修队伍,长期致力于各种进口和国产变频器维修、维修各类复杂的电子电路板卡是本公司的专长。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用户的燃眉之急!
我们的真诚与实力获得了广大客户的信任,长期服务于南钢、马钢、扬子石化、金陵石化、南化、连云港碱厂、仪征化纤等多家大型企业,是众多企业的指定维修服务公司,在业内拥有良好的口碑!

欢迎来电咨询:025-84490449               www.benison.net.cn/

楼主:
没有报警,没有停止信号,控制是现场总线控制方式

网友H:
从新启动可以么,是经常出现这问题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有报警,没有停止信号,控制是现场总线控制方式

干挠引起的,具体的可参看我发在论坛里的有关文章。

网友J:
干挠引起的,具体的重新检查下线路

网友K:
你最好看看变频器的开机信号,这个开机信号的接点少有氧化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个点的电压低。

网友L:
启动信号没有了,检查现场线路是否有问题。或者在面板上把数字量输入端的状态显示出来,看有没有信号输入到变频器。

网友M:
是ABBac800变频器自身的问题多,我也碰到好几个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N(2009-04-21):
小弟ACS550 MODBUS ,启动了到达给定频率也停了,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谢谢各位的高见!
谢谢各位的高见!

网友O:
查查看是不是停止信号意外丢失呢?

网友O:
如果是通讯控制的话看看是不是通讯有闪断的情况,意外丢失然后很快又恢复,但是如果有通讯故障的话在CDP312控制盘上应该可以发现的。

网友P(2010-04-10):
看停止指令,看停止开关上的常闭触点是否氧化接触不好

网友Q:
 可能接触不太好!我顶你 郑州变频器维修中心 http://www.zzbpqwx.cn